如何将信号发生器电压放大

楼主(2016-07-27):
手头上有一台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最大值不超过10V,如何设计电路将10V电压放大呢?

网友A:
你要设计的放大器难易程度,取决于你要这个放大器输出的电压电流幅度,尤其是频率范围。
如何设计,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B:
简单的就是个三极管驱动  c脚上拉到你要的幅值电源

网友C:
大信号放大,可考虑用变压器。

网友D:
要是交流的信号用功放就可以了,

网友E:
放大涉及到很多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