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char ucRev1 :3表示什么

楼主(2016-07-27):
使用3个bit,位域

网友A:
“使用3个bit,位域”  是  “使用3个bit,位与” 吗?
  是这个
      bit ucRev1
      bit ucRev2
      bit ucRev3
    的简(缩)写 吗?
能详细指点一下?   先谢谢 后洗耳恭听

网友B:
不是位与,就是位域,bitfield
c语言的基本概念之一
当你觉得很陌生没听过的时候,你该找本c语言的书看看了

网友C:
位域,占三个比特空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3个bit,位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