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插的开关为什么只断开火线?

楼主(2016-07-27):
我测了两个我的公牛排插,排插上的按钮开关都是只把其中一根线断开, 我想这样就根本起不到如防雷之类的效果,安全性肯定也是大打折扣的。
这样设计是不是完全的为了省成本?
为什么不是断开两根线呢?

楼主:
这真是愚蠢的搞法,这样还不如不设开关,这和掩耳盗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一点:把电流当成水流、把电线当成水管来想,火线就是供水管道、而零线就是回水管道,
你家自来水阀门 有几个?

呵呵 ,对头

网友A:
火线的对地电压等于220V;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它本身跟大地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人的一部分碰上了火线,另一部分站在地上,人的这两个部分这间的电压等于220V,就有触电的危险了。反之人即使用手去抓零线,如果人是站在地上的话,由于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所以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的电压等于零,人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把电流当成水流、把电线当成水管来想,火线就是供水管道、而零线就是回水管道,
你家自来水阀门  ...

要从安全和方面来考滤
很明显,开关只断开一根线,我想任何有点电学常识的人都是不敢去触摸到插座的插孔的

网友A:
你先去补补知识吧

楼主:
插座开关应该是能要完全的断开电气连接的,因为即无法确定开关确实在火线上、同时无法确定后面还会接什么以及在开关断开后做什么操作。不知道是否国外的开关规范也允许只断开火线。

网友B:
裤子为什么光前边开口啊。前后都开口的话楼主脱的岂不是更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裤子为什么光前边开口啊。前后都开口的话楼主脱的岂不是更快啊。

挺好...为啥不前面不开,开后面呢?

网友C:
其实断开0线,雷击的时候更危险

确实是的

网友D:
零线断开有雷击无法导入大地,想想后果

网友E:
保证后续的电路没电  不会电着人是最关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挺好...为啥不前面不开,开后面呢?

害怕忘记拉拉链的时候自己看不见。

网友F:
有时候就是想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裤子为什么光前边开口啊。前后都开口的话楼主脱的岂不是更快啊。

这比喻,真犀利

网友B:
有的时候就是心直口快啊。

网友H:
我支持零线火线都断开。

最近在测试调光器,调光器通过2芯的插头接到插排上,插排上有开关。但是每次开关关闭后,我还是不敢摸自己设计的调光器板,生怕被电到。所以每次还是把插头拔下来,这样稳妥。

楼主的问题,杠杠的。

有人举了例子,说两条线都断开不好。我再弱弱的问一句,为啥空开在跳闸的时候,将两路都断了?

网友I:
插板插在不合格的插座上可能会出现零线火线错序的情况,这时用双联开关更安全,固定铺设的线路就没必要了,毕竟在同样的条件下双联开关的失效率高一倍。

网友J:
很正常啊   没什么啊

网友:
产品故障率还有成本以及安全评估决定了这个只能用一个

网友K:
我点进来之前就猜到会有人会说这样做合理,果然如此。
生产商就是为了省成本,各位想多了。

网友L:
我也不喜欢只断一根,上次电工插座红线,零线接反,我断开排插电源,然后去拔电路板插座结果不小心被电了一下,后面发现是火线,零线接反了。之后从来都是拔排插了,不敢单单排插断电就进行操作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点进来之前就猜到会有人会说这样做合理,果然如此。
生产商就是为了省成本,各位想多了。 ...

说这话之前,看过国标吗?

国标没有看过。但是能省成本的地方符合国标,不能省或者增加成本的地方不符合国标。怎么说都是奸商的行为吧。你不如把国标对应部分贴出来看看..

网友N:
其实那个开关是多余的,要想完全断开,可以把插头拔下来啊。

网友O:
理论上切断电的来源,不防雷

网友P:
一般只需要断开火线就行了吧,但是也见过大型设备,将零线和三根火线一起断开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M:
说这话之前,看过国标吗?

买过多少个符合国标的排插?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真是愚蠢的搞法,这样还不如不设开关,这和掩耳盗钤有什么区别。

您是个领导吧,说话看起来比较有范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Q:
买过多少个符合国标的排插?

先回答你的问题:印象中我好像没有自己买过排插
然后:你的观点是什么?假如我买了很多排插都是地摊垃圾,你会接着说什么?如果我买的都是好产品,你又要说什么?

网友M:
qq65411253:国标没有看过。但是能省成本的地方符合国标,不能省或者增加成本的地方不符合国标。怎么说都是奸商的行为吧。你不如把国标对应部分贴出来看看..  发表于 2016-7-28 08:53 删除
想讨论还是回帖吧,点评就不玩了,费劲
“能省成本的地方符合国标,不能省或者增加成本的地方不符合国标”哪位说的?请举例子?
“你不如把国标对应部分贴出来看看”这个臣妾确实做不到,您难为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不喜欢只断一根,上次电工插座红线,零线接反,我断开排插电源,然后去拔电路板插座结果不小心被电了一 ...

嗯,对,没人能保证接线正确,对于不知道这点的人如果在后面接线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切断电的来源,不防雷

为什么呢?我问这个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原先我出门断开开关,以为两根线都会切断以起到防雷的效果(失去电气连接),这个不防雷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断开0线,雷击的时候更危险

请分析下为什么?
我买了台电脑,想防雷,原来以为开关会将零火线都断开,(地线没有,不考虑地线的因素),后来用万用表量实际只将火线断开了,搞得我现在每天都拔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支持零线火线都断开。

最近在测试调光器,调光器通过2芯的插头接到插排上,插排上有开关。但是每次开关 ...

是啊,这样搞,不拔插头,很多事情不敢做。
问题是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开关只断开了一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线断开有雷击无法导入大地,想想后果

我的想法是都断开,雷击电流传导不到连接排插上的电器上,但是是否雷击能将开关触片的距离(击穿空气)击穿再传导到电器上也是个问题。

网友S:
可以省下一对触点,节省成本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样搞,不拔插头,很多事情不敢做。
问题是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开关只断开了一根线的 ...

不能因为“你”不知道而怪人家是奸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省下一对触点,节省成本

如果有两个触点的,那我肯定买两个触点的。都做一个触点的那我相信这就成了事实的标准了,估计找不到两个触点的了。
谢谢,应该就是标准答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分析下为什么?
我买了台电脑,想防雷,原来以为开关会将零火线都断开,(地线没有,不考虑地线的因素 ...

不管用的.雷击的时候是从网线给你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去补补知识吧

不屑和你争论,我不相信你没用过、没见过两个插头没有地线的排插,这种排**能以超过50%的把握说开关接在火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裤子为什么光前边开口啊。前后都开口的话楼主脱的岂不是更快啊。

当然,如果你以一半的概率把裤子前边穿到后边这样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插板插在不合格的插座上可能会出现零线火线错序的情况,这时用双联开关更安全,固定铺设的线路就没必要了, ...

就是合格的,对于两个插头的排插,根本就是50%的概率是错的。
谁还拿试电笔先量是吗?

网友T(2017-10-19):
帖子过去一年了,但是看了评论有点气愤,很多论坛脸熟的也说话不负责任。

首先 裤子拉链这个比喻完全不知所云,甚至不如自来水管的比喻,点赞那个请自重。
其次 有个说零火线都断开,雷击没法导到大地的,你赶紧回家把家里所有的线都插花盆里面吧,凡是断路的线头都TM能导雷。

家用插座的前提是保证装修时零火线不反,所以插座设计,断开火线肯定就安全,管你国标欧标美标都能说得通,所以单断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和体积,但是这不代表没有风险。

对于技术人员,工作环境复杂,会有二次接线的情况,哪怕是老工程师也不可能每次接线想着左零右火,很多时候都是随便拧上,再缠个胶带,在我公司,这种情况就很多。

所以平时用插座不管是否通电都绝对不要随便碰板子,如果需要经常碰板子就不要用插座而用空开来双断。

尤其是工作不久的新人,希望你能看到底,看到我这段话,避免危险。

网友N:
家用照明的线路,开关也是只断开一根线,有时候也会有断开零线而没断开火线的时候,你怎么不跳出来反对呢?

网友U:
关键是好多地方布线根本不规范,不量的话,鬼知道哪边是零线哪边是火线

网友V:
引用 网友I:
插板插在不合格的插座上可能会出现零线火线错序的情况,这时用双联开关更安全,固定铺设的线路就没必要了, ...

不,通常插座是批量生产的,零火错序的可能性比你家里电线安装时工人零火错序安装的可能性低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V:
不,通常插座是批量生产的,零火错序的可能性比你家里电线安装时工人零火错序安装的可能性低很多 ...

这个没有争论的必要,固定铺设的线路一旦完成,线序是不会变的,对于活动的插座,天知道是什么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