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ADC 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6-07-27):
gd32f103rct6 ADC 读不到数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调试不ADC的高手,指导指导一下我。

网友:
刚刚解禁,点我头像加QQ,详聊!

网友A:
这个先检查下你的硬件上的设计的,然后是看下该芯片的跟MCU的采取的通讯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检查下你的硬件上的设计的,然后是看下该芯片的跟MCU的采取的通讯方式的。 ...

问题解决了,后来发现是mcu没有焊好

网友B:
代理商飘过

网友C:
这个方面的不是难题的,吧ad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D:
ad 的采集也不是太难的拉,先参照厂家提供的例程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