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故障检修秘籍!行之有效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6-07-27):
1.直观检查判断法
检修时充分利用眼、耳、手、鼻等感觉器官,收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加以综合分析和判断。
(1)眼主要是用来看:看有无变形、冒烟、松动、断裂等情况。
看元器件是否破裂、烧焦、断开、接触不良。
进行相关的调节,如相关开关、按键、按钮、模式等,看电器体现出来的工作情况变化、外观现象有什么改变。
有些异常的元器件,或者异常的现象、状况,在元器件外表上会体现出来的,所以,观察就要仔细,切不能走马观花,也不能忽视一些细节问题,哪怕是看起来小小的线索,否则会错过问题。
当一些电器具有自我诊断功能时,会有一些故障指示灯,或者是故障代码显示,这个也要非常注意哦。了解其故障代码的正确含义,无疑在大多情况下指明了思路呢。
(2)耳主要是用来听,听电器是否有异常声,并判断其部位。
(3)手主要是来感知元器件的温度,以及判断元器件是否振动、是否工作等情况。用手感知时,可不能触及一些强电会对人体造成电击的地方,还有温度超高或超低的地方、对皮肤有腐蚀的液体、正在运转的机械部分、或者是已停止工作但仍有完全隐患的地方。
(4)鼻主要是在综合运用时,发现有无异味,如有烧焦或其它异常气味发出,以结合作判断。
直观检查法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几乎每个维修流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运用着,同时也是需要多个感观一起来参与的,力求得到的信息更全面,为判断准确作更多有力的证据收集。
当然,直观检查判断法的一个前提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电器在正常工作下的综合情况才行哦。没有一个正确的参照与对比,是万万不行的。
在实际中要获得正确的判断结果并不容易,需要你不断进行实际操作、经验的渐渐积累,并结合测量作准确判断。
对于工厂生产的下拉品,首先要看外观,元器件无插反、插错、多插、少插,连线、插座、IC及其它元器件有无焊接不良、脱落,焊点有无虚焊、短路、铜箔有无断裂等,经过外观的检查,可解决因操作、工艺引起的大部份不良品,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切实好用的电阻检查法
电阻检查法是针对检修开路、短路性的元器件和故障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主要应用于检测元器件质量。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路、元器件,会呈现、体现一定的阻值,一个失效、异常的电路、元器件,阻值是往往会发生变化的(参数有异时,其阻值也可能没发生变化)。
注意
有些元器件仅仅通过这个阻值测量只能是大体判断元器件好坏的,但有些元器件其它参数得不到测量时,也不能完全判断其好坏;另一方面,通过测量哪怕是良品,也有可能上电后某些参数失效,而导致出现功能性故障。所以,有时一些元件还是要作代换的,以实际的功效来判断是否正常。
我还记得以前在工厂里时,有个同事把“在路电容档测量”用得“出神入化”,这也是他个人比较独特的思维和能力呀。同样的理解,一个电路、元器件正常时也会有一定的容值体现,只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关注而已。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去尝试下,只是积累第一手资料的时间会比电阻测量法要得相对长些,难度更大一些。
在路测量时(还有焊接元器件及进行清洗工作时),要先对储电性元件如大电解电容、高压元件等进行放电,以确保不损坏万用表,也不损坏电路元器件,以及避免自己不留意时的触电危险。
因元件在路时存在串、并联,对测量结果有影响,为确保可靠性,运用此法要将表笔对换测量,以阻值大的那次为准。
当测量偏差太大或怀疑元器件质量有异时,应将元器件部分引脚焊开或将元器件拆下测量。在路与非在路测量两者有机结合,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经验分享
在平时练习时可以拿一些好的或坏的PCB板进行测量练习,然后拆下元器件再作测量,进行对比、归纳、总结,通过大量的操作后,必定会提高电阻测量法的运用能力。
对于我们的学习及其它的能力培养,能在实际中有运用和操作的,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作大量的操作练习。还是那句话,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要为此付出那么多的艰辛和努力,我们的学习也一样如此,只有在前期扎实、勤奋地努力付出了,才会苦尽甘露来,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在后面的路走得更好。
3.卓越的电压测量法
电路正常工作时,电路中各点的工作电压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正常值或动态变化范围,电路中出现元器件参数变化或存在开路、短路性故障时,该点电压一般也会发生改变。
电压测量法就是通过对电路一些关键点静态电压是否正常、动态变化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进行测量,结合故障现象、电路工作原理来分析产生故障的部位。
在实际测量中电压有静态、动态,直流、交流之分,一定要记得分清所测内容哦。电压测量法的重点是测量关键点电压值,根据所测电压,并结合其它检修方法来缩小检测范围,判断故障所在。
如果在以后的工厂、公司大批量的故障机要维修时,建议你拿一两个良品,作全面的电压测量,留作与现修不良品的作电压比较、参考用。当你有了第一手资料后,对大批量检修是很有好处的。
经验分享
如果是在平时,我们也一样的可以拿一个好的电器或电路板来作测量练习的。要善于把握和利用身边机会,善用有利的资源,为自己的成功助力。
对于一般的电子产品、电器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一定要先把有故障时的电压测量一次并记录下来。边修边测量,在修好后再测量一次也记录下来,然后做一个对比和分析,这对自己个人的维修分析能力会有很大提升的
分析一些关键点的电压,同时也可以结合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这对知识的提升有着绝妙的好处。
还有,有了关于这种电器、电子产品或电路的典型电压值,对于以后有关联的维修,就可以有着用武之地了。
对于维修和测量,我个人的观点是,尽可能多的用电压测量来判断问题的所在,然后用电阻测量法来确认结果。这样对于分析能力的培养大有好处,与电阻测量法相比,电压测量法也是一个人检修思维不同的境界与层次的体现
4.被忽视了的电流测量法
可直接测量或间接测量直流、交流电流,来分析判断电路的工作情况。
个人制作和维修中,这个方法用得较少,一般在检修例如空调等大型的大电流电器、设备时才使用。虽然用得少,但我们还是要作一个了解。因为在工厂公司大批量的生产、测试、维修中,使用电压测量的同时,还需要电流表来配合测量电路电流,以判断产品的某些性能指标,更准确地明了其静态或动态工作时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借助测量的电流值,来判断某些电路或元器件是否有故障,以及电路、元器件的工作状态。
电流的直接测量是把万用表或电流表串入电路测量,而间接测量是通过测量某一电阻上的电压降来计算流过此电路的电流。
若所测电流值与标准值相差太大就不正常。偏大应检查电路是否有短路、滤波电容是否严重滤电等。偏小可能是某些电路未工作,或者是其工作所需的一些条件还未达到正常值。[如空调的制冷剂(俗称雪种)未加够,表现出的现象就是:电流测量比正常值小很多,压力测试也未达到标准值,空调器的制冷效果自然没法达到正常。]
在测量大功率电器、机器的交流电流时,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更方便。
5.分支切割法及分段切割法
分支切割法在大电流短路性故障中效果最明显,逐个断开各支路电路,用电阻测量法测量,若短路消失,则此支路存在问题,再细分到较少元件的支路作元件测量,直至检测出损坏的元器件。
如果你不是用这样的断电、分支切割、电阻测量法测量,也可以用通电、分支切割、电压法测量。若断开某支路后用电压测量法测量,电压恢复正常,说明此支路有问题。如果是开关电源,运用电压法时要在主输出电源上带假负载,以防止空载过久损坏开关电源本身(有些少数类型的开关电源会发生)。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东西还真是相辅相成,相互融通的。换一种理解,换一种方法,把有时的顺推换成反推,把平时的正向思维变成逆向思维,也同样能到达成功点,曲异工同呀。
分段切割法是针对信号通道故障的检修,如对噪声大的信号通道检修,分段切割信号通道后根据现象作相应判断。如果在这一点切断通道后噪声消失,说明故障部位在此点前面的电路。注意,有些电路元件或电路是不能开路的(如一些供电元器件、保护电路、偏置电路等),否则会增添新的故障。
6.妙用短路法
将某一元器件或者是某一电路的输入、输出端用导线、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元器件来短路,以使这一元器件或这一级电路失效,来检测相应元器件、电路是否正常。
这实际上是一种变形了的分割法,它对电路中的噪声、交流声等故障,以及电路、元器件开路性故障的判断卓有成效。针对不同的电路和故障,要选择合适的元件,短路合适的电路和部位。
如导线的使用,是在当我们怀疑某一小阻值电阻、连线、PCB铜箔条等有开路可能性时,以及某一电路、某芯片没有输出一个高低变化的控制电平时,或者需要人为的改变电路工作状态,以及某一检测开关是否送来到位信号的时候运用。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还是要用一定阻值的电阻来实现的,不然会因电压太高、电流太大而损坏元器件。
如电容的使用,当你判断某放大电路或元器件失效时,用电容来跨接,使信号直接传输到下一电路或元器件;当你要判断交流声、噪声的来源时,用电容接于一级级电路之间、一个个元器件与地之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运用此方法下得到较好解决。
注意
运用短路法时,一定要慎重操作,在元器件与焊点密集的地方,切不可因操作不当造成新的元器件损坏。这个方法在有一些情况下,也会存在着误判,这需要我们多去运用,多去试验,多去分析总结。
7.加点料——信号注入法
信号注入法在检修音频、视频类电路和相关电子电器产品时尤为有效。这里的信号注入包含标准的音源视频源(即测试源)和干扰信号源。把测试信号或干扰信号沿信号流程注入,看终端有无反映以及反映是否正常,若后级正常,终端会有正常反映。
此方法的运用,一般是从后级往前级注入信号,直至反映不正常处,说明前次所测试处到此次测试处中间段有故障,当两级间反映不明显时,可能会存在误判,应结合其它方法进行检测、分析。信号注入,一方面要看现象的变化,一方面也要通过测量一些关键点的电压,力求信息全面。
在注入信号观察现象的同时,要理清此处电路的作用,以及按原理分析应有的结果,以便于和实际操作作比较。
如共射放大器,从基极输入信号比集电极注入信号效果应更明显才对,否则放大电路存在问题。如从4558放大器的信号输入端注入信号,要比从输出端注入有显著差异。此法的运用,也可以拿好的或坏的电子产品来充分的作试验。
总的来说大多检修方法、检修思维、一些实际的操作(如测量元器件、测量电压、焊接等),在平时也是可以拿好的电子产品来练习的,不一定非要用有故障的电子产品,只要你有心、留心,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8.试试清洗加焊法
电路板和元器件使用时间长了,尤其是遇到环境的影响,会使其积尘,并受潮湿及盐、碱、酸等物质的腐蚀,使元器件变得性能不良、PCB线间漏电、芯片引脚间虚焊漏电等诸多问题出现。一般来说,可以遵循这样的顺序:先除去灰尘和杂物,然后清洗,再补焊。要求高的PCB,补焊后还要进行一次清洗。
在日常修理中,电器内部会积尘很多,特别是对于电脑中那类即插即用的板卡,要作认真的除尘工作。清洗用纯酒精或洗板水,一般情况下要把元器件面(插入元器件的一面称顶层)和PCB焊锡面(即底层)作仔细清洗,来使杂物清除,不出现漏电情况。这时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的是洗板水,千万只能对PCB进行清洗,不能沾到溅到塑料面板、金属部分,以及一些光学等敏感元器件,以免发生化学反应,而留下腐蚀的痕迹、变型、性能受损等情况。
在对PCB作清洗后,一些漏电性的故障会迎刃而解。
最后对相关电路可疑的焊点、发热量大且焊锡少的焊点,以及现存在的不良焊点作加焊处理,能消除隐性虚焊,从而排除故障。对于工厂的生产,尤其是对IC的清洗重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完全解决脚间的漏电、短路及引脚虚焊等问题。
9.非凡的他人经验法
对于初进厂或接触新机型的维修员、技术员,可向老维修员或外发厂家、方案公司问清一些你想知道的信息情况,如一些关键点电压,一般常损元器件,疑难故障的分析等,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查阅维修报表、质检报表来快速提高自身维修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是个人的平时维修,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咨询同行或者厂家、售后服务,以给自己提供维修经验和意见。
10.不一样的逻辑推理法
对稳压类、控制类电路、开关电源等采用短路、开路某一元件或部分电路,测量相关电路电压,结合故障现象变化,能轻松判断哪部分电路、哪个元件有问题。
进行逻辑推理的基础是你对电路工作原理的掌握。如短路共射放大电路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按原理分析集电极电压应上升,接近其供电电压值。如果测量发现电压不变,那可能是基极供电电阻异常或发射结短路、发射极对地串接电阻存在开路等故障。
逻辑推理,就是对条件的分析,对是与非的判断。输出一个动作指令,就有相应的控制,没有相应的控制,就得检查控制信号与电压是否准确送到,本身控制电路是否起作用。
当然大多的电路故障推理,也像我们平时做的一些推理题一样,包含着一定的逻辑推理技巧在内,如果可能并且你也愿意的话,可以阅读一些逻辑推理相关的书籍,让你的电子技术之路走得更好。
其实,逻辑推理是自始至终融合在很多检修方法之中的,比如你要经过电阻测量、电压测量后来分析判断故障所在,根据感观对电器工作情况的了解,对故障进行的判断等。
11.还有一招,代换吧
认为某些元件失效,或者不方便测量时,可直接先代换一个相应的元器件,简单有效。
当检测元器件没发现异常(其实,我们的测量仅仅只是对元器件的某一两个性能、参数作了测量,更多的参数没能测量到;并且有些元件是断电测试无异常,通电则性能下降或直接损坏),维修陷入困境时,除了要打开思路外,还可把可能造成故障的元器件作代换。
如果有了一定的经验后,尤其是在工厂的维修时,修一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先把一些易损件、或者对此电器的通病元件作更换的。这样直接、省事、也有效。这种情况对于有了一定经验的人士而言,成功率一般不低于60%。
12.还记得昨日重现吗
若是新产品或初进工厂,可选几块好的和坏的PCB,人为的将元器件作短路、开路实验,同时观察故障现象,记录测量数据,以作维修备用资料。有贵重元器件的电路板最好慎用此法。
其实,在你这样做实验之后,也相当于你修了许多台机器一样,具备了一些维修此产品的能力或经验。
经验分享
一块PCB可以作很多方面的用途来伴随你的能力增长:例如作元器件认识、测量元器件之用,学会看PCB线路,学会在路电阻、电压法测量,学会故障分析,学会拆焊元器件等等技能。只要你有心,很多东西总是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为你创造可观价值的。
选自《跨越思维,电子技术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