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做一个电压过放迟滞比较器

楼主(2016-07-27):
急求高手给个参考意见,要求就是在10.8v时终止电池放电,要等到电池电压上升至12v才恢复电路,产生这样一个滞回区间防止震荡的产生。使用的基准电压是5v。看到许多是加上一个反馈电阻,不过这个反馈电阻怎么计算不是很懂。求解释。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图没发上来

楼主:
你好   我补充了图片。

网友B:
铅酸过放保护?  这样子是不是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过放保护?  这样子是不是整复杂了?

是铅酸过放保护,那么怎么简单点呢   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C:
见过这个计算方法。

网友D:
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输出为0时U- =如图一计算结果       当输出为5V时  u-=如图2计算结果。根据这个计算,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E:
建议正负对调!简化计算!

网友E:
此外5v没有必要分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铅酸过放保护,那么怎么简单点呢   给点指导意见

你目前的方案,需要一颗运放,一颗基准,一颗NMOS,一颗PMOS。 或者类似的架构。 电路复杂,成本高。

试想一下,TL431相当于集成了一颗运放,一颗基准,一个NMOS,价格还便宜。 是不是省了很多东西? 好处多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的方案,需要一颗运放,一颗基准,一颗NMOS,一颗PMOS。 或者类似的架构。 电路复杂,成本高。

试 ...

用lm358作迟滞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lm358作迟滞比较器吧

现在的情况是那个4.8k的电阻换成了5.7k,然后反馈电阻是选用了33k的,,,实际使用中,电池电压在10.5v时断开进行保护,当电池电压上升至12.3v才会重新恢复供电,,,可以说满足了需求,但是作为小白的我还是不太明白其中的计算过程。有高手指点下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铅酸过放保护,那么怎么简单点呢   给点指导意见

搜“三极管施密特触发器”。

这种保护电路,最简单便宜的就是用三极管+ 场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个计算方法。

玄德有做过波形失真度的测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玄德有做过波形失真度的测量吗?

你应当不是说这个LM393吧?!
也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