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交通灯设计

楼主(2016-07-27):
msp430的交通灯设计,仅供参考

网友A:
最近在学430,学习学习,不过有那么多种型号,不用把型号说出来吗?

网友B:
交通灯还430,用不着这么高大上的芯片,要的是稳定,不是低功耗。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考虑低功耗的吧

网友:
这个有proteus的仿真软件。

网友:
你的交通灯是怎么控制流量的?

网友D:
单个交通灯的设计是比较好办的,转件是一个系统的所有交通灯的统一管理的是个难题的。

网友E:
使用proteus仿真过吗

网友E:
现在的交通灯的设计都很复杂,有流量控制的。

网友F:
有流量控制的

这个怎么控制

网友G:
这个使用延时控制的吗?

网友G:
感觉三个灯的流量控制不好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VLB3slV3aLJeNnXlv1UmxujfMwMHf-OZIvLFT7xH3fV17ZLjmP-NTQM_8VqcSx1Jd6a ...

这个不好用,功能不全面。

网友H:
最好能够有流量控制。

网友C:
这个是需要稳定的,还有就是要做防雷击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