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远程给DCDC供电异常

楼主(2016-07-27):
各位麻烦帮我看下这个问题,用的是金升阳URB_YMD-6WR3单9V输出模块,整个电路板功耗在2.8W左右,直接使用直流稳压电源,电路板工作正常;使用直流稳压电源 串接2千米1.5mm2线缆仿真电路,DCDC开始啸叫,使用示波器测量电路板输入电压得到波形C:\Users\pt\Desktop\IMG_20160727_093725,仿真线参数设置参考wenku.baidu.com/link?url=5S6ob1rnxSvP-PYHmD1fdSLfKSeLjgx1hINCqSO9M1asbuqCfYJ1x1nBCh0OzV50ThK_h6xeuPzZGYiX_3UD_eOatbD4G82cC0n_CdnnbNq,求解!谢谢!

楼主:
补图

示波器测量经过模拟线缆的电压

示波器测量经过模拟线缆的电压

网友A:
您好!
能否提供以下信息:产品应用电路图(包括直流稳压电源、模块电源、2千米1.5mm2线缆仿真电路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如图所示的波形是哪里的波形

楼主:
说明:进口两个二极管是第三方检测单位建议的,考虑到应用场合特殊,DCDC前端和后端均不能接大容量电容。

电路连接示意

电路连接示意

网友A:
您好!
根据您提供图,可能是电阻、电容、电感在一起发生了振荡,建议您可以修改下线路仿真电路,比如去掉几个电感,看看能否改善。

网友B:
这个是震荡电路吗

网友B:
在前段弄个滤波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根据您提供图,可能是电阻、电容、电感在一起发生了振荡,建议您可以修改下线路仿真电路,比如去掉 ...

我觉得不是震荡引起的,因为这种情况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才出现的,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源损耗过大了

网友C:
前段电路模型是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是震荡引起的,因为这种情况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才出现的,

1、在负载较大的时候供电端直流稳压电源是否进入限流状态?——如果是进入限流状态,可能是因为损耗较大
2、即使负载大小改变也会改变整个环路,也可能会引发振荡,建议改动下仿真电路看看

网友:
你的电路有谐振了。

网友: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

网友D:
谐振电路吗?

网友D:
后端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E:
这个电路的模拟性怎么设计的

网友E:
前端的是不是有谐振了

网友F:
上面写不是理想的化的吗?

网友F:
你看一下接口的电压是什么样的

网友G:
这中模型不一定都合适的。

网友H:
接个电池试试  区别是负荷 电源的原因?

网友I:
你测过前段的信号了吗

网友I:
感觉不一定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看一下接口的电压是什么样的

这个电路怎么弄的?怎么转换成等值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后端加个电容试试。

应该加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K:
这个转换之后的模型是什么?

网友K:
怎么感觉这个大小计算不出来呢

网友L:
DCDC前段怎么这样设计?

网友L:
远程的电源的仿真有模型吗?

楼主:
谢谢 各位的讨论  DCDC前端并不是设计成这样  而是需要模拟2000米1.5平的电缆供电,由线缆的分布电感、电容及电阻引起的压降及震荡问题,具体参数由相关国标给出,第三方检测机构要求这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电路模型是哪里来的

AQ6211 2008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负载较大的时候供电端直流稳压电源是否进入限流状态?——如果是进入限流状态,可能是因为损耗较大
...

仿真参数由相关国标给出,可浮动20%,前端直流电源限流设置为1.5A,不加线缆仿真部分一切正常,加上后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远程的电源的仿真有模型吗?

没有电源模型  只有线缆的模型,图示的就是参照AQ6211 国家标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的讨论  DCDC前端并不是设计成这样  而是需要模拟2000米1.5平的电缆供电,由线缆的分布电感、电容 ...

这个还没有设计过。

网友I:
AQ6211 2008国标 我们没有用过

网友M:
这是谐振波纹吗?

网友M:
看看前段输出的电压是什么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上面写不是理想的化的吗?

都是有标准的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你看一下接口的电压是什么样的

这个测量之后准确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后端加个电容试试。

可行吗?加个电容是不是更大了。

网友P:
根据示波器来看是。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可行吗?加个电容是不是更大了。

移除几个电容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怎么感觉这个大小计算不出来呢

你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