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人请问下如何利用单片机和可控硅来控制220V电路的通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27):
给个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参考一下:

谢谢谢谢不过我看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不过我看不懂啊

暂时看不懂没关系,此图旨在导引你去了解相关的知识,譬如相关器件的说明(含数据手册)。

要养成根据某些线索,去查找相关资料的习惯和能力。

至于原理性知识,可以去看模拟电路和器件原理类的书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不过我看不懂啊

不过我看不懂啊
看不懂没关系,按照4楼HWM所说,查找相关资料,了解相关知识。
没有查找能力,或者不会查找,那才要命。

网友C:
好奇!…兴趣!…请继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暂时看不懂没关系,此图旨在导引你去了解相关的知识,譬如相关器件的说明(含数据手册)。

要养成根据某 ...

我是来点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