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ADS1256程序及使用方法(MSP430F149)

楼主(2016-07-27):
下了几个程序,有的时序不对,有的不会用。主要现在大家多用51芯片,程序也基本是51,有没有大神能给一份msp430的程序啊,跪求

网友A:
SPI接口,很简单,
先调试读,读出某个已知内容的寄存器,以确定程序正确性;
然后调试写程序。

后面就是发命令,判断忙闲,等。

网友B:
建议去看看 ADS1256EVM-PDK  评估/演示套件的资料吧, 应该有更权威的资料.

不过我也觉得 SPI 的接口代码, 很容易, 拿 msp430 的例程, 稍微改改就能用了.
应该锻炼自己的能力, 别老想着拿现成的, 自己改出来的程序才能提高自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看看 ADS1256EVM-PDK  评估/演示套件的资料吧, 应该有更权威的资料.

不过我也觉得 SPI 的接口代码,  ...

我发现官方评估板的资料,都过期了,下载链接都挂了。ADS1256的驱动程序,官方就是给的msp430版本的,就是链接失效,悲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官方评估板的资料,都过期了,下载链接都挂了。ADS1256的驱动程序,官方就是给的msp430版本的,就 ...

是嘛, 还真是杯具了.
看来只有用点心, 自己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