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的IO口与另一个51单片机的IO口能直接相连吗

楼主(2016-07-27):
一个51单片机的IO口与另一个51单片机的IO口能直接相连吗?中间是否要串个电阻

网友:
能不能直连,就看你这两个IO口的状态啊。
假如一个IO口是推挽输出。并且是高电平输出,

另外一个IO口是输出低电平,那么就不可以直连了啊

网友A:
和io的输入输出模式有关系
推挽输出一般不能直连

网友B:
配置成弱上拉型IO,可以放心直连。如果只能是推挽输出型IO则必须串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成弱上拉型IO,可以放心直连。如果只能是推挽输出型IO则必须串限流电阻。 ...

谢谢,谢谢

网友C:
可以的,但是需要看你的代码定义

网友D:
貌似51的单片机除了P0口,P1/P2都自带上拉电阻吧,应该可以直连的,因为我之前这么用过,用两个51模拟的SPI通信,没有问题。

网友E:
刚刚学习单片机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