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分享赛】+光纤通信模块 硬件

楼主(2016-07-27):
硬件如下:

网友A:
这要做光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做光模块么

不要做,只是要买一些速度快的光模块。

网友B(2016-12-01):
引用 楼主:
不要做,只是要买一些速度快的光模块。

你好,我用的HFBR-1414,我直接收发串口TTL数据,收发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的HFBR-1414,我直接收发串口TTL数据,收发对不上

电平不对吧?

网友B:
应该是,我再查查,你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C:
一般光纤模块需要在空闲时需要有电平翻转的,否则会出现电平信号缺失,所以用光纤传输串口信号是有问题的

网友D:
我收发用的HFBR-1521,HFBR-2521,驱动器用的sn75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