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需外接24V电源,用什么来降压给5V单片机供电经济又实惠

楼主(2016-07-27):
产品需外接24V电源,用什么方式来降压给5V单片机供电经济又实惠,新手做产品,问题比较多,请见谅

楼主:
7805可以不,前面加个电阻

网友A:
DC-DC,成本5块钱

网友B:
关键电流多少?
少则几毛 多则几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DC,成本5块钱

太贵

网友D:
电流不大的话,并且对功耗没啥要求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到5v给单片机用,这个成本低

网友E:
小电流就LDO,大电流就DCDC咯。

网友F:
想成本低且不在乎功耗,用7805再串个合适的电阻即可,否则,上开关电源,成本也可以控制在1元以内,但比7805方案还是贵些。

网友G:
要简单可以考虑金升阳的K7805,把DCDC做成LDO的封装。当然贵。省事。

网友H:
MP1582en  一个序列的很多 电流输出大 稳定 精度高!

网友I:
为毛没有34063,,,这么便宜的东东,全世界人民都在用,

网友:
有头没尾的问题

网友J:
这个问题还是要看情况选择的,你这个前提条件信息给的太少,高手们没法帮你

网友K:
DCDC嫌贵,用电阻+7805

网友L:
24v到5v,压降这么大,用7805电流稍微大点,保证给你热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电流大概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成本低且不在乎功耗,用7805再串个合适的电阻即可,否则,上开关电源,成本也可以控制在1元以内,但比780 ...

开关电源,1元以内,可以接受,请教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1元以内,可以接受,请教方案

去找国产的开关电源IC,中位数几毛钱,电流不大时不必扩展外接MOS管。

网友M:
1K电阻限流降压,使用4.7V或5.1V 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I:
10ma还dcdc?跟美的学着,电阻+稳压管,,

楼主(2016-11-26):
各位大侠工程师:咨询一下,我在做一个产品,输入电源要求10-30V ,里面有单片机,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电源5V ,输出电流不大,大概0.5MA,用的是78L05 (查资料输入电压最高20V ),现在在30V电压输入的时候输出5V不是很稳定,5.0-6.0跳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教一下,另外这样的电源给单片机(PIC)有影响吗,因为发现单片机有时猴会死机,如果要想有稳定一点的电源,用什么方案,开关电源吗?

网友N(2019-03-30):
24V到5V,你总得告诉我们5V的电流是多少。否则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