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各位大哥解释一个概念 谢谢了

楼主(2016-07-27):
为什么我的32单片机供电之后有的引脚是高电平有的引脚是低电平,,这跟什么有关系?  谢谢

楼主:
但是我在程序中将PA8口置低了  它还是高电平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的PA8连接到了哪里,看看原理图,一般都是程序控制的

网友B:
先看原理图,注意一下是否有上拉。MCU引脚是否与电源短路等,确保硬件没有问题后,再检测程序,多看看例程。

网友A(2016-09-02):
pA8接的是led0,看那个GPIO的配置图,上面说了IO口的独立性。

网友C:
先查看外部电路,io高低电平程序控制只是其中一部分,要是有外部被拉高,即使你设置为低还是有可能为高,电路部分没问题再查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