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XTR111为何输出管发热?

楼主(2016-07-27):
具体电路如上图.

XTR111第6脚从输入1-5V可以正常输出4-20mA电流,但是输出管Q1会发热,温度能达到50℃左右.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XTR111  是个电压到电流的转换器. 由于是线性工作, 如果电流稍大, 那么后面的驱动管发热是正常情况, 你可能需要考虑具有散热能力的功率管做后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111  是个电压到电流的转换器. 由于是线性工作, 如果电流稍大, 那么后面的驱动管发热是正常情况, 你可能 ...

20mA对于这个场效应管不算大呀,是不是VGS压差过低,使RDS内阻过大?

网友A:
20mA 对于这个场效应管确实不大, 但如果有 20V 的压降, 那功耗有多大, 可以算出来了. 可以再看看这个 MOS 管的承受功率的数据.

是不是VGS压差过低,使RDS内阻过大? 没有关系, 其实这管子工作在线性区, 什么管子都一样

网友B(2019-04-06):
xtr111不能多路共存,老是容易烧场效应管,各位有没遇到

网友C(2020-05-05):
引用 网友B:
xtr111不能多路共存,老是容易烧场效应管,各位有没遇到

请问您说的多路共存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主机带多个XTR111从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