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方式保存到eeprom的数据。

楼主(2016-07-27):
除了掉电检测 保存,都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重启时需要**的状态信息,如按键状态,位置信息,在每次操作后或有变化时存一下eeprom.

那存的次数可就多了,怕把eeprom写坏了

网友A:
那就在关机前处理

没掉电检测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关机啊

网友B:
如果有现场数据要保存,掉电检测是必须的。如果只是保存某些工作数据,而这些数据与是否需要掉电恢复无关,那自然不需要掉电检测,但必要的短时后备供电还是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关机前处理

去弄个超级电容给cpu供电(并在cpy的vcc),掉电时能撑个几秒就够操作了,另弄一I/O口监示Vcc端,一旦掉电,cpu就写eeprom.

网友C:
可以充分利用EEPROM的空间。。。。 比如,用100个字节来存储一个字节的变量。这样的话,还有100个双字节用来指示变量空间的擦写次数,超过eeprom的允许擦写次数就把数据存入下一个空间.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变量指向当前存储的位置. 即用(100+200+1)个字节空间来存储一个变量。  擦写次数可以提高100倍。 对于某些应用就够了

tyw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