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定时器中断设置时间问题

楼主(2016-07-27):
小弟最近在使用stm8中的定时中断,可是无论怎么设置好像都无法影响进入中断的时间。能够正常进出中断,但就是时间不对。
CLK->PCKENR1 |= 0x02;
TIM3->PSCR = 0;
TIM3->ARRH = 0x00;
TIM3->ARRL = 120;
TIM3->IER |= 0x01;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TIM3->CR1 |= 0x01;

网友A:
检查时钟源,分频系数

检查timer的分频系数,计数器中断值

在中断里面翻转IO实际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