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关于quartus ii 11.1使用问题

楼主(2016-07-27):
我安装的是quartus11.1,系统是xp系统,但是没有nios hardware选项,无法在线硬件仿真。网上说要以兼容模式运行,然而我这已经是xp系统了

网友A:
在线硬件仿真,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硬件仿真,是怎么回事?

就是 对项目点 run as 然后就有NIOS II Hardware这一项

网友B:
可能是你是你安装的有问题,我记得我们学校的台式机上装的是quartus II 11.0的,当时我们还在上面做NIOS II的实验,也没有遇到你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