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用FATFS文件系统向SD卡中存储ADC采集的数据

楼主(2016-07-27):
    这两天在准备一个测试用的小程序,就是要将ADC采集的数据通过FATFS文件系统写入到SD卡中,然后我再将SD卡中的数据在PC上分析处理。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将ADC的数据通过FATFS文件系统的写入操作,写进SD后,再通过读取SD的数据操作,将数据读取出来并用串口打印出来。试验的现象是:我用串口打印的数据是准确的(和我ADC采样的数据相比),但是我将SD卡放在电脑上读取时,出现乱码(不是十进制的数字,而是乱码)。请问大家有谁知道这是哪里出错了吗?该怎么改呢

网友A:
可能是文件编码吧。用ultra edit打开试试

网友B:
你存储格式是什么?
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存储格式是什么?
BIN????

存储格式在哪里看呢

网友B:
你自己写的代码不知道?

网友C(2016-10-19):
看你帖子已经很长时间了,问题应该早解决了吧。你AD采样的数据直接存肯定用电脑读出来乱码,要先格式转换,我只能想到用sprintf来转换格式,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D:
你是不是把文件保存成.txt文件了

网友D:
你在电脑上用WinHex软件打开你的SD卡上的文件看看

网友E:
你用ultra edit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你是不是用记事本打开那个文件?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G(2017-04-2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能把你的代码发给我一下吗,非常感谢,邮箱1247918281@qq.com

网友H(2017-06-1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是否可以将你的工程发到我的邮箱,wo912341924@qq.com
我也遇到ADC采集,将数据存到SD卡中的问题,想参考下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能把你的代码发给我一下吗,非常感谢,邮箱1247918281@qq.com ...

不好意思啊,一直没注意看这个帖子,我想你的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吧,如果没有,我再给你发

网友I:
在电脑上用WinHex软件打开你的SD卡上的文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电脑上用WinHex软件打开你的SD卡上的文件看看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J(2017-07-14):
409942417@qq.com     如果可以把程序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K:
能把程序也发我一份么?liuxueuestc@163.com,谢谢

网友L(2017-09-17):
能把程序发我一份么381385367@qq.com    谢谢

网友M:
给力,也可以搞个无线发射出去。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一直没注意看这个帖子,我想你的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吧,如果没有,我再给你发 ...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把程序发我一份好吗,510437615@qq.com

网友(2022-09-02):
您好,我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可以麻烦您把代码给我发一份吗?1375409563@qq.com,谢谢!

网友O:
这个写入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P:
FATFS系统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Q:
如何按照规定的格式写入数据呢

网友:
数据文档看着复杂多了

网友R:
有源代码可以学习一下吗

网友S:
单片机编码格式好复杂

网友S:
SD卡支持多大的容量呢?

网友T:
可以保存为字符串的格式吗

网友U:
看看,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V:
你采用的是什么格式存储的啊

网友W: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SD的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X:
你可以将文件复制出来,通过编译器打开看看

网友Y: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Z:
能不能将解决方式发帖的方式聊一聊啊,我比较好奇

网友AA:
正常来说,SD如果不是存储格式问题,一般不会乱码的

网友AB:
通过vscode是不是就能打开了

网友AC:
你用SD存的数据是什么格式呀?bin还是txt

网友AD:
记事本的话,好像有个文本格式,你选择一下什么UTF-8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AE:
话说,存SD的话是一页一页存么?

网友AF(2022-10-16):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