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闪存芯片价格为何差距那么大?

楼主(2016-07-27):
查了一下,

闪存 64M (8Mx8) 80MHz ,spi接口

SST25VF064C-80-4I-S3AE  Microchip Technology   85M 22元
S25FL164K0XMFIQ11 Cypress Semiconductor 108M 5.27元

都是100片的报价
请问价格差距有啥原因?性能有区别么?

网友A:
内电路结构、工艺可能不同,而渠道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网友B:
ssT 的FLASH与别家不一样,它写的快的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我主要是想保存单片机的工作日志,原来想保存在CPU内部的flash中,因为一直习惯用一块CPU搞定,后来发现flash大的cpu,管脚多价格高,选择少;
所以重新去查外置闪存;
查得是元器件网站,货源应该没问题,就是不明白价格为何差这么多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性能有差距造成价格的差距的,贵的肯定是有优点,便宜的有不足;但价格差4倍,应该有明显性能差距。

不过听2位的解释,稳定性应该是保证的,我的要求不高,看来应该都能用。
再次感谢!

网友C:
相同容量体积差异较大

网友D:
Flash根据技术方式分为Nand 、Nor Flash和AG-AND Flash三类;
  Nor Flash常常用于存储程序,最初MP3芯片不太成熟的时,曾经有使用过Nor
Flash,比如炬力ATJ2075,SunplusSPCA7530等。目前这种Flash已经使用的不多了,只有少数的读卡MP3和数码相框中还有见
到,因为这种支持SD卡的产品中没有内存,芯片内的ROM不够存储程序,所以需要用到Nor Flash存储程序。
  Nand Flash也有几种,根据技术方式,分为SLC、MCL、MirrorBit等三种。SLC是Single level
cell的缩写,意为每个存储单元中只有1bit数据。而MLC就是Multi-Level-Cell,意为该技术允许2
bit的数据存储在一个存储单元当中。而MirrorBit则是每个存储单元中只有4bit数据。
  AG-AND Flash
是日本Renesas(瑞萨)公司的技术,良品率不是很高,而且有效容量也比较低。原厂推出的Flash,容量有88%、92%、96%,96%可以用于
MP3产品中,而另外两种只能用于U盘和SD卡产品中。现在Renesas已经推出Flash的生产商行列,而
AG-AND技术也转给台湾力晶公司在继续生产。

看看吧,复制粘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根据技术方式分为Nand 、Nor Flash和AG-AND Flash三类;
  Nor Flash常常用于存储程序,最初MP3芯片 ...

学习了。谢谢!

感觉脑子有点乱了;
我就是想给单片机配个大的外存,保存点日志,升级代码,保存旧的代码版本啥的;
应该用啥呢?
推荐个公司,型号?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

感觉脑子有点乱了;

别客气!
先说说我的想法:
1、量产吗?如果量产,那是需要找供应商的,这个需要看看你厂里的资源。成本,供应量,工艺性,供货周期,保管等等都需要考虑。
2、单片机方面:是否有相应的接口和例程,相应的软件人员可否胜任?如不能,需要供应商提供,需要和供应商联络。
3、寿命的要求,耐久的要求等等。
公司和型号需要考虑以上问题才能最终确定,我就不推荐了。
看你的说明,我猜测:上个Nand Flash就行了,三星等都有,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只是玩玩或技术储备,那就直接找个能买的,随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客气!
先说说我的想法:
1、量产吗?如果量产,那是需要找供应商的,这个需要看看你厂里的资源。成本 ...

谢谢!
产品上用,现在是产品设计阶段,在元器件网站上能采购到就行;成本不敏感的。
最好是串行接口,如SPI,我自己搞;
容量1Mbit到32Mbit都可以,室外环境,实际读写次数不多的。
我担心的是不熟悉产品,选用了冷门原件,以后停车或者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