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link/v2在线烧写stm8s003,有的板子能写入,有的板子无法写入

楼主(2016-07-27):
求高手指点一二

之前一直正常使用,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有两款无**常烧写,显示无**常连接,
背景:1、程序一直正常使用
         2、原来正常的程序有的能写入有的不能
         3、不能正常使用前一天打过雷

网友A:
接rst,检查vcap

网友B:
可能芯片有问题了吧;

还不行的话,买个新仿真器试试看;

楼主:
线路检查过,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烧写成功了还是显示烧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