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ilterpro设计的200kHz带通滤波器实际增益比设计的小太多

楼主(2016-07-27):
您好,因为需要用到一个带通滤波器,要求中心频率200kHz,增益40dB,就是20mV信号能放大到2V,40kHz信号衰减-40dB,1V衰减到10mV左右,然后我用filterpro设计了一个6阶巴特沃斯带通滤波器,电路如下

filterpro显示200kHz有52dB增益,40kHz有-29dB

然后我用multisim14仿真了下,仿真结果与filterpro显示的一致,然后我就用运放el2244搭了下电路实际测量了下,
el2244的GBW有50MHz放大200kHz信号100倍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实际200kHz信号增益只有29个dB左右比filterpro和仿真显示的小太多了。

输入20mV 200kHz信号,输出结果测量如下:

这是第一级的输出大概60~70mV

这是第二级的输出200mV左右

这是第三级的输出600mV左右

每一级才放大了三倍,这跟仿真差太远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是因为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不够么,
到底该怎么选择运放呢,本人新手刚接触运放不久,有表达不清的地方还请各位大神多多谅解,跪求指教,
实在不知道问题所在,完全没有经验,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2244的GBW有50MHz放大200kHz信号,代表开环增益顶多2百50倍,因此你只给1百则实际只有250并联100(同欧姆 ...

意思是说用EL2244实际只能达到71倍左右的增益  要想达到100倍需要更大GBW的运放是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2244的GBW有50MHz放大200kHz信号,代表开环增益顶多2百50倍,因此你只给1百则实际只有250并联100(同欧姆 ...

我理解的是  200kHz乘以100倍=20MHz<50MHz   所以应该可以的额   我这么理解问题在哪啊  大大

楼主:
好心人在哪啊55555555555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运放存在问题,运放有速度的,我记得有个参数叫slew rate,这个参数直接影响运放的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偏移了增益自然下降,R1丶R3其中一个不影响频率但可改变增益,就去调整那个电阻,R3长的比较像。我上面 ...

嗯 意思是我现在每一级才几倍增益这个运放是可以使用的  是吗 好的 谢谢 我去调调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运放存在问题,运放有速度的,我记得有个参数叫slew rate,这个参数直接影响运放的工作频率、 ...

嗯  你说的是压摆率  这个参数放大大信号才考虑的  我看EL2244的datasheet 上面说SR能到200V/us,应该没问题的吧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偏移了增益自然下降,R1丶R3其中一个不影响频率但可改变增益,就去调整那个电阻,R3长的比较像。我上面 ...

确实如您所说的  但是似乎不是R3而是R1 只要R1调小一点点增益就会变大很多  但是对40kHz的衰减也变小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如何在保证200kHz信号增益的同时 也保持对40kHz信号的衰减  ,我现在20mV 200kHz信号能放大到2V ; 1V 40kHz信号能衰减到120mV  但是按照仿真的结果应该是符合设计要求的  该怎么办呢   还望大师不吝赐教,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