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类似AD620

楼主(2016-07-2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

楼主:
看了AD620手册后,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

楼主:
可以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方便查找。TI的那个选型有点不会,笨!

网友B:
AD620是一款仪表放大器,TI也有很多功能相同的仪表放大器:包括INA111, INA114, INA118, INA128, INA129等

楼主:
比较新的呢

网友C:
比较新的INA333等

网友D:
利用3个普通运放来搭仪表放大器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分离器件的使用,实际的CMRR, offset等精度都会降低

网友E:
对,使用集成的仪表放大器能获得更好的精度和共模抑制比。

网友F:
你可以下载一些仪表放大器的设计指导

网友G:
用IA的主要目的是高输入阻抗和高CMRR和差分输入

网友H:
用运放搭,就不如直接IA了

网友I:
价格越高的放大器越好就对了。

楼主:
嗯,好的,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J:
TI 的仪表放大器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mplifiers-linear/instrumentation-amplifier-products.page
要想换芯片, 你得把工作要求了解清楚.
通常很多人只是用各方面性能都更好的器件来替代.
但是这一方面可能明显增加了成本, 在模拟器件方面这方法也未必一定可行.
比如带宽更高, 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原来的设计可能与器件参数是相匹配的

网友K:
仪表放大器很多的,比如INA129;

网友L:
对于某些不在乎成本和场合,为了节省设计过程,就把好的运放当做普通的用了。

网友:
由于分离器件的使用,实际的CMRR, offset等精度都会降低

网友M:
楼主要应用哪里的?

网友M:
这个op的产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