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物联网这块可以不

楼主(2016-07-27):
用51
单片机实现与手机APP链接好做不,大家伙

网友A:
可以的。再用一个蓝牙或者wifi模块

网友A:
或者带有线接口的网络模块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有几种方式,蓝牙,WiFi,网口,GPRS,我现在用的是GPRS通信,我在淘宝买了这款板子,实现了51单片机联网,将数据上传到阿里云,然后手机APP再链接服务端,进行控制。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楼主:
那单片机程序这块怎么写啊

---厉害~~~~ 菜单想好了。。。。这料怎么样加工~~~

网友C:
电子元器件供应:1558075065

网友D:
必须可以啊。。。案例奉上http://club.gizwits.com/thread-2709-1-1.html

自带演示效果

网友E(2016-08-28):
MCU无所谓8位32位都可以,只要有USART/SPI/TWI接口,通信模块用带相应接口的就可以了。
MCU程序无非就是通过USART/SPI/TWI控制通讯模块收发数据。

网友D:
51单片机联网案例:stc89c52+esp8266-01   http://club.gizwits.com/thread-2709-1-1.html   拿走不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伙

网友F:
那还不是一个wifi模块就连了,不要说51,4位机都可以做。

网友G(2016-10-20):
需要WIFI模块可以找我,也能提供整套远程控制方案    浙江启联者电子科技,2307917826

网友H(2017-04-06):
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