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3V-3.3V还是0 -3.3V

楼主(2016-07-27):
TLV320AIC23B-Q1
如果这个芯片VADD电源是3.3v,那么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楼主:
如果用16进制表示,16进制数和电压值是怎么样的关系?

网友A:
对TLV320AIC23B:
AVDD=3.3V, 输入范围最大为1Vrms。

楼主:
时域上语音信号时有负值的,经过A/D以后,就没有负值了?

网友B:
是不是负值不用考虑?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手册24页的3.2.1 Line Inputs 部分。

网友D:
ADC输出的I2S数据中最小的对应AC的负值部分。

网友E:
量程的话应该是0~3.3V的,这个跟AD所采用的参考电压有关系的

网友F:
量程, 应该是两个 VREF 之间的范围呀.

网友G:
注意好参考电压的问题   这一个  需要仔细看看   确定好参数

网友H:
虽然我还不清楚这个芯片的特性的,不过其测量量程的应该是0~3.3V的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I:
ADC 的量程, 通常都是 VREF± 之间的范围.
当然, 如果是差分类型的 ADC, 由于是信号相减的, 会得到 2 倍的 VREF± 的范围.

网友J:
0 -3.3V,检测不到负电压的。

网友K:
应该是0~3.3V的

网友L:
选择0-3.3就可以。

网友L:
可以参考一下5509开发板上的这个芯片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