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HS4275/THS3095等具有关断状态的AMP怎么用?

楼主:
THS4275/THS3095等具有关断状态的AMP怎么用?

相关下载

楼主(2016-07-27):
特别是它的REF和PD管脚怎么接?

网友A:
PD关断引脚就是使能控制,可以使运放不工作。

网友B:
REF引脚可以设置PD脚的控制信号作用的电压阈值。

网友C:
手册21页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D:
还是技术手册的问题   楼主   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问题   很快就能解决

楼主:
哦,我看看,多谢几位

网友E:
这个好像和别的运放的应用没什么区别。就是正负极电压达到一定的电平后,会自动关断和开启的。比如下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