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67ZI开箱+简单评测(更新内附官方LwIP例程移植)

楼主(2016-07-27):
下午看到北京的朋友收到了板子,所以下班到门卫找了下居然真的到了,晚上回家吃完晚饭拍了几张照片,改了改"..\STM32Cube_FW_F7_V1.4.0\Projects\STM32F746ZG-Nucleo\Applications\LwIP\LwIP_HTTP_Server_Netconn_RTOS"例程编译通过(更换启动文件,更换目标器件,C编译器设置宏定义把746改为767,最后确认烧录器选择stlink及下载后复位运行就可以了),直连电脑并把电脑改成和主板默认静态IP一个网段时可以ping通,插到路由器时就不能识别到连接网络,我的路由器之前连接小米智能插座也是失败了,不知道是不是路由器哪设置不对,路由器和NUCLEO767都配置启用DHCP了。部分图片如下:
具体方法参考:
“史上最强NUCLEO”——NUCLEO-F767ZI评测http://www.21ic.com/eva/MCU/201606/679904.htm

====================20160729 直连电脑可以登录例程网页(F767禁用DHCP,静态IP:192.168.0.10)====================
STM32F767ZI-Nucleo_LwIP_Keil.part01.rar (3.5 MB, 下载次数: 200)

默认DEMO程序,按PB1切换LED

默认DEMO程序,按PB1切换LED

连好网线

连好网线

楼主:
路由器升级后可以自动分配IP了,但和直连电脑一样,显示域名解析错误,错误代码105

网友A:
一个局域网,只能有一个主机开启DHCP服务,不然会冲突,所以,你的F7
板子不应该开启DHCP服务.让路由器开启就可以了,你的电脑和F7板连到路由器上就可以互通了。羡慕楼主,我的板子还没有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局域网,只能有一个主机开启DHCP服务,不然会冲突,所以,你的F7
板子不应该开启DHCP服务.让路由器开启就可 ...

谢谢。我记得用F7直连电脑时用过静态IP,也是显示错误代码105不能访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B:
拿到这个板子我怎么调用相关的以太网接口啊,这个集成在了Cube里面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升级后可以自动分配IP了,但和直连电脑一样,显示域名解析错误,错误代码105 ...

直连电脑时需要用交叉线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连电脑时需要用交叉线缆吧!

可以ping通,我用其他板子也用这条网线是可以访问ie的

楼主:
更新内附官方LwIP例程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