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在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07-27):
是不是同相反相这类的是运放,甲乙丙丁类的是功放啊?

网友A:
是的。但这两类运算放大器有时候区分的并不严格

网友B:
简单的说,功率运放有较大的电流输出能力,比如OPA541就可以输出3A(记得好像是),普通的运放一般也就几十ma。。

网友C:
这只是说一部分功放做成了运放的形式(差分输入),运放的功能定义是运算放大,要的是精度;功放的功能定义是功率放大,要的是推动力。

网友D:
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无论是同相放大器还是反相放大器Rf都是接在反相输入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无论是同相放大器还是反相放大器Rf都是接在反相输入端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