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M1120是不是还没有发布?

楼主(2016-07-27):
是不是研讨会后才能在官网看到呢?

小型機器人為什麼可以自由地展現多種姿態與動作呢?其中舵機扮演關鍵角色,透過小型馬達的定位控制,讓機器人展現維妙維肖的精巧動作。

新唐科技憑藉多年優異的Cortex®-M MCU與永磁無刷馬達驅控經驗,最新力推支援小型永磁無刷電機應用的新產品- Cortex®-M0 NM1120系列。機器人關鍵元件-“舵機”,透過高速的NM1120 M0計算核心,讓傳統的類比舵機升級成數位舵機,同時支援三相無刷與有刷電機,具備電流回路與速度回路,讓定位更快速。透過新唐科技提供的參考設計,可以精准進行定位控制,與高速舵機控制。

NuMicro® NM1120 系列32位元微控制器採用ARM® Cortex®-M0內核,最高可運行至48 MHz,內建29.5K/16K位元組FLASH APROM、4K/2K位元組SRAM、2K位元組用於線上程式設計的LDROM和具有保護功能的三組0.5K位元組的SPROM。NM1120系列具有專門為馬達設計的豐富外設,其中內建高精度16位元PWM、可程式化運算放大器PGA、除法器、兩組採樣保持器(Sample and Hold) 、12位的ADC,特別適合用於馬達精密定位控制與高速馬達驅動,也可應用於小型風機、電動工具產品應用開發之使用。

网友A:
没有呢,应该是研讨会后才有。

楼主:
很期待的一款产品。

网友B:
很快就发布了,不知道这个怎么玩,舵机跟有什么特点需要特别的单片机控制

网友C:
快了,很快就发布了,新唐的产品线越来越齐全了。

网友D:
舵机的速度快吗,是用于飞机姿态控制的?

网友:
每年都会推新款的,都会有新的惊喜。

网友:
新产品要等发布会后才会提供相关资料。

网友:
高速舵机控制,是未来飞行器设计上必不可少的。

楼主:
原来是个无刷电机驱动的MCU,非常期待。

楼主:
舵机主要是由外壳、电路板、无核心马达、齿轮与位置检测器所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接收机发出讯号给舵机,经由电路板上的 IC判断转动方向,再驱动无核心马达开始转动,透过减速齿轮将动力传至摆臂,同时由位置检测器送回讯号,判断是否已经到达定位。位置检测器其实就是可变电阻,当舵机转动时电阻值也会随之改变,藉由检测电阻值便可知转动的角度。一般的伺服马达是将细铜线缠绕在三极转子上,当电流流经线圈时便会产生磁场,与转子外围的磁铁产生排斥作用,进而产生转动的作用力。依据物理学原理,物体的转动惯量与质量成正比,因此要转动质量愈大的物体,所需的作用力也愈大。舵机为求转速快、耗电小,于是将细铜线缠绕成极薄的中空圆柱体,形成一个重量极轻的无极中空转子,并将磁铁置於圆柱体内,这就是无核心马达。
为了适合不同的工作环境,有防水及防尘设计的舵机;并且因应不同的负载需求,舵机的齿轮有塑胶及金属之区分,金属齿轮的舵机一般皆为大扭力及高速型,具有齿轮不会因负载过大而崩牙的优点。较高级的舵机会装置滚珠轴承,使得转动时能更轻快精准。滚珠轴承有一颗及二颗的区别,当然是二颗的比较好。目前新推出的 FET 舵机,主要是采用 FET(Field Effect Transistor)场效电晶体。FET 具有内阻低的优点,因此电流损耗比一般电晶体少。

楼主:
舵机的工作原理。舵机常用的控制信号是一个周期为20毫秒左右,宽度为1毫秒到2毫秒的脉冲信号。当舵机收到该信号后,会马上激发出一个与之相同的,宽度为1.5毫秒的负向标准的中位脉冲。之后二个脉冲在一个加法器中进行相加得到了所谓的差值脉冲。输入信号脉冲如果宽于负向的标准脉冲,得到的就是正的差值脉冲。如果输入脉冲比标准脉冲窄,相加后得到的肯定是负的脉冲。此差值脉冲放大后就是驱动舵机正反转动的动力信号。舵机电机的转动,通过齿轮组减速后,同时驱动转盘和标准脉冲宽度调节电位器转动。直到标准脉冲与输入脉冲宽度完全相同时,差值脉冲消失时才会停止转动!,这就是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好产品是值得期待的,产品多元化,有助于一条龙的服务,另外官方最好多给点例子。方案。

楼主:
快了,再有几天就开始了。到时候下载点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