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I2C和MPU6050一直出不来结果

楼主(2016-07-28):
这下面是我的程序    求帮我看看啊

void i2cinit()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I2C0);
  GPIOPinConfigure(GPIO_PB2_I2C0SCL);
  GPIOPinConfigure(GPIO_PB3_I2C0SDA);
        GPIOPinTypeI2CSCL(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GPIOPinTypeI2C(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3);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2,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3,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OD);
        I2CMasterInitExpClk(I2C0_BASE, SysCtlClockGet(), false);
        I2CMasterEnable(I2C0_BASE);
}
void write(uint8_t DevAddr,uint8_t RegAddr,uint8_t writedata)
{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0_BASE, DevAddr, false);
        I2CMasterDataPut(I2C0_BASE,RegAddr);
        while(I2CMasterBusy(I2C0_BASE)){}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SEND);
        while(I2CMasterBusy(I2C0_BASE)){}
  I2CMasterDataPut(I2C0_BASE, writedata);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SEND);
  while(I2CMasterBusy(I2C0_BASE)){}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FINISH);
        i2cinit();
}
uint8_t read(uint8_t DevAddr,uint8_t RegAddr)
{
int data;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0_BASE, DevAddr, false);
        I2CMasterDataPut(I2C0_BASE,RegAddr);
        while(I2CMasterBusy(I2C0_BASE)){}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SEND);
        while(I2CMasterBusy(I2C0_BASE)){}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0_BASE, DevAddr, true);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START);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RECEIVE);
  while(I2CMasterBusy(I2C0_BASE)){}
        data= I2CMasterDataGet(I2C0_BASE);
        I2CMasterControl(I2C0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FINISH);
        i2cinit();
        return data;
}
void mpuinit()
{
        SysCtlDelay(100* (SysCtlClockGet() / 3000));
        write(0x50,PWR_MGMT_1, 0x80);
        SysCtlDelay(100* (SysCtlClockGet() / 3000));
        write(0x50,PWR_MGMT_1, 0x01);
        write(0x50,SMPLRT_DIV, 0x07);
        write(0x50,CONFIG, 0x06);
        write(0x50,GYRO_CONFIG, 0x18);
        write(0x50,ACCEL_CONFIG, 0x00);
}
int
main(void)
{
        init();
        i2cinit();
        InitConsole();
        mpuinit();
        while(1){
        UARTprintf("%o\n",read(0x50,0x68));
  delay(500);}}

楼主:
TM4C,是写入读取的部分有错应该是

楼主:
我用示波器能够看到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都有波形,但是我用MPU6050调试的时候,返回值一直都是255

网友A:
TivaWare_C_Series里有iic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我记得TivaWare里有MPU6050的例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ivaWare里有MPU6050的例程代码

编译有错,时钟和数据都有波形,i2c的程序是不是应该没错了就,是6050配置问题?

网友B:
表示没用过,我精神支持你解决问题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用过,我精神支持你解决问题呐

快炸了,参加电赛的,学校弄得1314到现在都没来,想先用6050试一下i2c通信,一直出不来

网友B:
有个疑问,你i的编译有错,那怎么会得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你i的编译有错,那怎么会得出结果?

官方历程编译有错,我的就是出不来结果 ,是不是我地址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历程编译有错,我的就是出不来结果 ,是不是我地址设置的问题

网上找有没I2C的例程?看看能不能跑通

网友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yI2C.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KEN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5年6月21日
  * @brief         My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IC相关函数的实现
  ******************************************************************************
  * @attention
  *
  * 本固件仅供参考,为客户提供产品的编码信息,以便节省客户时间。由该固件的使用而
  * 造成产品上的损失的,Ks'P概不承担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5 Ks'P</center></h2>
  ******************************************************************************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I2C.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2c.h"
#include "pin_map.h"
#include "bit_band.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等待目标从机准备完毕(wait target device stand by until ACK)
  * @param  DeviceAddr:从机地址
  * @retval 无
  */
void MyI2C_WaitDeviceForStandBy(uint8_t DeviceAddr)
{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1_BASE, DeviceAddr >> 1, false);

        do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 (~BIT0)); //no data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
                        ;
        }
        while(I2CMasterErr(I2C1_BASE) & BIT2);
}

/**
  * @brief  向目标从机内部寄存器写入数据
  * @param  DeviceAddr:从机地址
                        RegAddr:寄存器地址
                        wbuff:要写入的数据
                        LenOfReg:寄存器大小(按字节)(count by Byte)(必须小于等于4)
                        LenOfBuff:写入数据的长度(按字节)(count by Byte)
  * @retval 无
  */
void MyI2C_WriteReg(uint8_t DeviceAddr, uint32_t RegAddr, uint8_t *wbuff, uint32_t LenOfReg, uint32_t LenOfBuff)
{
        uint32_t i = 0;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1_BASE, DeviceAddr >> 1, false);

        while(LenOfReg--)
        {
                I2CMasterDataPut(I2C1_BASE, *((uint8_t *)(&RegAddr) + LenOfReg));

                if(i ==0 )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
                else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
                        ;

                i++;
        }

        i = 0;

        while(LenOfBuff--)
        {
                I2CMasterDataPut(I2C1_BASE, *(wbuff + i));

                if(LenOfBuff != 0)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
                else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FINISH);
                }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
                        ;

                i++;
        }
}

/**
  * @brief  从目标从机内部寄存器读出数据
  * @param  DeviceAddr:从机地址
                        RegAddr:寄存器地址
                        wbuff:要读出的数据缓冲区
                        LenOfReg:寄存器大小(按字节)(count by Byte)(必须小于等于4)
                        LenOfBuff:读出数据的缓冲区长度(按字节)(count by Byte)
  * @retval 无
  */
void MyI2C_ReadReg(uint8_t DeviceAddr, uint32_t RegAddr, uint8_t *rbuff, uint32_t LenOfReg, uint32_t LenOfBuff)
{
        uint32_t i = 0;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1_BASE, DeviceAddr >> 1, false);

        while(LenOfReg--)
        {
                I2CMasterDataPut(I2C1_BASE, *((uint8_t *)(&RegAddr) + LenOfReg));

                if(i == 0)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
                else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
                        ;

                i++;
        }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1_BASE, DeviceAddr >> 1, true);

        i = 0;

        while(LenOfBuff--)
        {
                if((LenOfBuff == 0)&&(i==0))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RECEIVE); //NACK
                }
                else
                {
                        if(i == 0)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START); //ACK
                        }
                        else
                        {
                                if(LenOfBuff != 0)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CONT); //ACK
                                }
                                else
                                {
                                        I2CMasterControl(I2C1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FINISH); //NACK
                                }
                        }
                }

                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
                        ;

                *(rbuff + i) = (uint8_t)I2CMasterDataGet(I2C1_BASE);

                i++;
        }
}

楼主可以参考我调通过的I2C的代码(TM4C123GH6PM)

网友:
引用 楼主:
My i2c的头文件有吗大哥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yI2C.h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KEN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5年6月21日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y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IC相关函数的接口
  ******************************************************************************
  * @attention
  *
  * 本固件仅供参考,为客户提供产品的编码信息,以便节省客户时间。由该固件的使用而
  * 造成产品上的损失的,Ks'P概不承担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5 Ks'P</center></h2>
  ******************************************************************************
  */
#ifndef __MYI2C_H
#define __MYI2C_H

/********I2C Pin***********
*        PA6                ->        I2C1_SCL
*        PA7                ->        I2C1_SDA
*************************
*/

#define EEPROM_Addr                        0xA0

void MyI2C_WaitDeviceForStandBy(uint8_t DeviceAddr);

void MyI2C_WriteReg(uint8_t DeviceAddr, uint32_t RegAddr, uint8_t *wbuff, uint32_t LenOfReg, uint32_t LenOfBuff);
void MyI2C_ReadReg(uint8_t DeviceAddr, uint32_t RegAddr, uint8_t *rbuff, uint32_t LenOfReg, uint32_t LenOfBuff);

#endif

楼主:
读取出来的数据是放在哪里的,大哥

网友C:
#define MPU6050_ADDR                                                0xD0
#define MPU6050_O_PWR_MGMT_1                                0x6B // Power management 1 register
#define MPU6050_PWR_MGMT_1_DEVICE_RESET                0x80 // Device reset

#define MPU6050_O_ACCEL_XOUT_H                                0x3B // X-axis acceleration data MSB register

uint8_t reg_temp;
uint8_t raw_data[14];

reg_temp = MPU6050_PWR_MGMT_1_DEVICE_RESET;
MyI2C_WriteReg(MPU6050_ADDR, MPU6050_O_PWR_MGMT_1, &reg_temp, 1, 1); //设备复位

MyI2C_ReadReg(MPU6050_ADDR, MPU6050_O_ACCEL_XOUT_H, raw_data, 1, 14); //读原始数据

随手写了几行,再不会用我就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
能不能传一个你读取写入的例子我看一下,谢谢了,我这学完51就用这个,才三四天自己学,确实搞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手写了几行,再不会用我就实在没办法了

11111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手写了几行,再不会用我就实在没办法了

谢谢大哥,还是和我之前的代码一样只只有255,哎,心塞塞

楼主:
调出来了,我要请你吃水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出来了,我要请你吃水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还是和我之前的代码一样只只有255,哎,心塞塞

检查下硬件连接

网友D:
Saleae

值得拥有

网友E:
论坛里好像有MPU6050的资料和参考程序的

网友F:
这个重点检查你的硬件mpu6050的看是否能工作的。

楼主:
大哥,你之前回复我的那个程序,发送的时候定义的是发送八位的数据,如果我想发送或者读取一个十六位的数据应该怎么做,连着发送两次吗

楼主:
是不是传送的数据其实只是一个八位的地址,在传送的时候把数据给十六位的变量,然后传送变量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之前回复我的那个程序,发送的时候定义的是发送八位的数据,如果我想发送或者读取一个十六位的数 ...

给你代码的不是我。
发送16位数就是分成两个8位的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我调通过的I2C的代码(TM4C123GH6PM)

大哥,这个程序里发送和读取的时候都是定义的8位的数据,如果我要传送十六位的数据读取十二位的数据应该怎么做,直接在函数的定义上把8改成16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代码的不是我。
发送16位数就是分成两个8位的发送。

因为配置那个寄存器的时候要传送的是一个十六位的数据,我分成两个八位的数据传送也可以的是吧,一样一样,都是大哥

网友G:
怎么会没有结果呢。

网友G:
是不是你的焊接有问题了。

网友H:
mpu6050的地址写对了吗

网友H:
这个的焊接也非常严格。

网友I:
这个没啥的,多检查下的,一步步的查找原因额。

网友:
这个怎么个原因?

网友:
I2C的通信可能错误了。

网友:
根据mpu6050移植一个吧。

网友:
硬件焊接的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J:
上示波器,看波形。如果波形没有错应该就是延时的问题了。

网友K: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K:
可能是你的寄存器配置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