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kit3 脱机烧录问题

楼主(2016-07-28):
使用kit3脱机烧录时,经常遇到,MPLAB烧录不成功,需反复烧录几次才能正常使用。不知各位是否知其原因?该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脱机烧录配置:选择KIT3不对外供电。

网友A:
数据线太长、中间接插件太多,你PCB板子走线太长,上面有电容等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的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