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电流采样输出错误,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6-07-28):
(无正文)

网友A:
脖子酸,眼睛花。

网友B:
LM358的电源电压要高于采样电阻 “+” 端的电压才行吧? 如果做不到,可以考虑把采样电阻移到低边。

网友C:
注意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如果+-间电压不高(<12)可以用输入轨到轨型的运放试一试

网友D:
LM358最好是低端电流采样。

高端采样要使LM358的工作电压高于采样电压2V以上,也就是要使LM358的共模输入电压满足工作要求。

网友E:
都是低端采样的多,再加个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低端采样的多,再加个直流偏置!

直流偏重怎么加?可以给我一个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F: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知道什么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太明白,可以给我讲讲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可以给我讲讲吗?

先学点基础知识吧。要不然,运放你也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最好是低端电流采样。

高端采样要使LM358的工作电压高于采样电压2V以上,也就是要使LM358的共模输入 ...

如果直接放到负端的话运放输出一直是0,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如果+-间电压不高(

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的电源电压要高于采样电阻 “+” 端的电压才行吧? 如果做不到,可以考虑把采样电阻移到低边。 ...

移到负边运放输出是0?怎么处理?

网友G:
如果楼主的运放电源是与主电路电源隔离的,不会存在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到负边运放输出是0?怎么处理?

如果采样电阻在低边,把R4改成向上拉,调节其阻值,就可以加入合适的正向偏置了。

网友H:
如果采样电阻在低边,把R4改成向上拉,调节其阻值,就可以加入合适的正向偏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放到负端的话运放输出一直是0,这个怎么处理?

那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要看你的具体电路才知道。

网友I: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我也在弄这个
好想知道

网友J:
这个接法太诡异了。。。非标准做法。。。
还有,就是共摸电压问题。。。

网友I:
多看看手册,上面肯定有说输入和输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