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基于Mini58实现APROM中的两个程序相互跳转

楼主:
该代码实现了存储在APROM中的两个程序,AP1和AP2,相互跳转的功能。
代码下载:

使用请先解压,然后打开如下路径的工程:

[Mini58][FMC]FMC_AP2AP\SampleCode\StdDriver\FMC_AP2AP\KEIL\fmc_ap_1_main.uvproj 并编译,
将程序下载到Mini58开发板上。

将串口线TX,RX连接到Pin37和Pin38,程序运行时,串口打印信息如下图所示。
打印信息说明:
在程序1第一次运行时,会自动将AP2从APROM地址为0x4000的位置开始烧录,烧录成功后,程序1会询问是否要切换到AP2。

按下数字键1,即可跳转到AP2。
在AP2中,AP2又会询问用户“Do you want to branch AP1?”。按下数字键1后,就会切换到AP1。

由于之前已经将AP2烧录过,因此,再次运行程序1时,会有提示“已存在程序fmc_ap2.bin”。
接着会询问用户是否要切换到程序2……
如此往复循环。

【希望该代码对于有程序跳转需求的童鞋有所帮助】

楼主(2016-07-28):
如果不小心将编译出的 obj 文件夹清空,那么必须要先编译 fmc_ap_2_main.uvproj 后,再编译 fmc_ap_1_main.uvproj。
因为AP1中,在编译时,会自动加载AP2的BIN文件,并将AP2从0x4000地址开始烧录。
AP2的工程设置中,还需要按下图配置一下,AP2才能从0x4000位置正常运行。

网友A:
涨姿势了,下载看看

网友B:
FMC的还没玩过下载当例程学习了

网友C(2017-06-13):
我输入1的时候,就出现
In Hard Fault Handler

r0  = 0x1048

r1  = 0x1048

r2  = 0x0

r3  = 0x0

r12 = 0x0

lr  = 0x0

pc  = 0x0

psr = 0x255
是否还有其他配置,非常感谢

楼主(2017-08-22):
引用 网友C:
我输入1的时候,就出现
In Hard Fault Handler

1、确认硬件一致;
2、用Keil4打开工程,编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