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简易电子秤显示跳动

楼主(2016-07-28):
(无正文)

网友A:
1. 去掉尾数
2. 取平均值
3. 加大送显周期
4. 提高基准源精度(上策)

楼主:
显示的是六位数,后面四位在不停的变

网友B:
软件滤波

楼主:
你有滤波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去掉尾数
2. 取平均值
3. 加大送显周期

这样不影响精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影响精度吗

有点影响,不过你6位数有4位在跳,检查你的电源及基准源.

网友B:
你自己在程序里写算法啊,中值滤波,平均值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去掉尾数
2. 取平均值
3. 加大送显周期

实际上目前市面上的电子称最通用的最佳的上策是:
当程序判断显示值跳动在一个幅度以内时,直接就不刷新显示,给人一种显示值很稳定的感觉…...

不信你可以称一件东西,记下读数,然后,加上一两样很轻的东西,如名片、角币什么的,反复拿下所有东西、丢上去,会得到一系列很“稳定”的值

网友D:
这和软件、硬件设计都有关系的,即使硬件原理没问题,系统走线、器件选型、环境这些因素也会有影响。说得太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目前市面上的电子称最通用的最佳的上策是:
当程序判断显示值跳动在一个幅度以内时,直接就不刷新 ...

这就几元钱的24bit A/D惹的祸,一分价钿一分货,哈哈

网友E:
不要接传感器,先把输入端接地,接基准,接外基准源看跳不跳.

网友F:
1,AD时序
2,硬件
3,算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目前市面上的电子称最通用的最佳的上策是:
当程序判断显示值跳动在一个幅度以内时,直接就不刷新 ...

一个是算法做了处理,一个是市面上几十块的电子称往往只有50g甚至10g的精度

网友H:
先把测试的值通过串口显示出来,分析下什么原因;

电源,基准,信号干扰都有可能;
还有工频干扰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目前市面上的电子称最通用的最佳的上策是:
当程序判断显示值跳动在一个幅度以内时,直接就不刷新 ...

没错,虽然我们不是做电子称的。
我们原来有款产品,有一个数据理论上是肯定是会跳的,用安捷伦测也是跳的,但是有一同行做的就是不跳,后来发现就是这样处理的,然后我们也这样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老t,10Hz时,实际也只有17位,另7位是虚的

当16bit用也嫌蹩脚,正宝16bit几元钱也休想搬回家,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除了便宜,它也有它的优点,之前做火箭推力记录,挺好用,手上还剩了2个 ...

神州号火箭?勿要吓我哦,哈哈

网友K:
和称台结构也很有关系。调过一段时间,总结称重测力是个深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和称台结构也很有关系。调过一段时间,总结称重测力是个深坑

转弯抹角结构越复杂越不好整,高级的称重结构在刀形支承都用上红宝石了,以减小磨擦呆滞影响.传动链越短越好.小称量台称是直接在弹性变形体上贴应变片,传动链最短,但要是用了2元多和24bit,就不好说了.哈哈

网友A:
哈哈,开始玩火箭了.很土豪哦

网友L:
楼主有没有程序
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M:
硬件电路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N:
跳的问题满多的,

IC本身,

传感器导线电磁干扰 ,

PCB上布线干扰,

电源干扰。。。。

网友O:
24位精度的AD,基准源的精度有多高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不够?你还想要多少HZ?
另外,你确定711最大是80?看完资料再回来吼

  希望您能看明白中文!!!!!!!!

  ‘‘可选择10Hz或80Hz的输出数据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希望您能看明白中文!!!!!!!!

  ‘‘可选择10Hz或80Hz的输出数据速率’’

80Hz下还有24bit有效?

网友L:
有没有HX711的驱动程序
430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你自己看明白中文吧!

感谢指点啊,

哪怕外挂上,最大30m的晶振    也就200hz 的样子,依旧是个玩具

网友P:
有认识珠海志美电子的不?也是做称的。

网友Q(2017-09-06):
大神,还有程序吗  学校要求430程序搞不出来

网友R:
哈哈,挖坟的。
想起来很久以前用过sonix的MCU集成的ADC。

支持你

网友S:
24bit的ADC,后面几位抖是正常的,干净的基准电源很有必要。然后就是采样,丢掉前面的数据,然后就是多采求平均值,后面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