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SM1117-3.3 大于5.8V是输出电压不稳为什么

楼主(2016-07-28):
各位请帮帮忙,我使用ASM1117-3.3作为稳压芯片。设计输入5V,输出3.3,电路如下图。输入5V时候正常,输出3.3,电路板控制3V的继电器工作也正常。但是当输入大于5.8V的时候,我发现输出就不到3.3V,并且当继电器工作的时候,电压会有明显的下降,有0.3~0.4V的变化幅度。最直观的影响是,cpu虽然在工作,但是自己做的delay延时不准了,继电器的开关设计时间间隔是3秒,结果现在远远大于3秒。特此求助,在线等。是我芯片有问题还是电路问题,还是用法问题,5.8V是1117的工作范围啊?

网友A:
1117 不至于这么差的
1 输入是什么?可调稳压电源?
2 继电器接的3.3V?
3 输入输出电容偏小
4 示波器看看3.3纹波

楼主:
输入是稳压电源,继电器是HK23F-DC3V,接的3.3。当继电器工作要几秒钟,我测试电源下降的稳定的,没有变来变去,会和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B:
3.3V负载电流多大?
输入输出电容布板位置有没靠近IC?

楼主:
电流300mA左右,我估计不是电流的问题,我使用笔记本的usb供电都能正常工作,开关电源5V输出1A也可以。我的板子的实际供电端是由另外一个主板供电,这个主板的厂家不一样,输出5V的工作都正常,只有几个个别的输出5.8~6V的样子不正常,但是设计输出电流都是大于1A的。而且我觉得不像是干扰,因为这不是瞬时的变化,并且cpu也再工作,也没有重启。只要继电器导通(继电器没有外接其他器件),电压会下降0.4V左右,导通多长时间,下降多长时间。断开以后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17 不至于这么差的
1 输入是什么?可调稳压电源?
2 继电器接的3.3V?

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网友D:
有可能功耗过大,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E:
买到假货了吧,正常输入到8V都没啥问题的;

另外输入和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适当加大;

网友F:
手册上推荐电压都可以到15v的,肯定是你电路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300mA左右,我估计不是电流的问题,我使用笔记本的usb供电都能正常工作,开关电源5V输出1A也可以。我的 ...

摸一下烫不烫

网友:
PCB发出来看看。散热片有没有连接大面积铜皮?
或许是散热不好,过热保护。

楼主:
热,那有可能是过热保护了。但是板子都做了,这次改版不可能呢,不能加散热了,有什么应急办法吗?

网友G:
10uF?
能换个220uF的电容试试吗?

楼主:
最后测试是电流不够,现场的电源不一致,有的输出电流不足。谢谢大家

网友H(2016-10-25):
你不是论证了都有5.8到6V的电压最大可以到1A的电流吗?怎么又说电流不够了。。。。。。。。。。。。

网友I:
300mA压降2.5V,没有散热措施应该是热保护了。这个电流即使5V时不加散热也温度不低

网友J(2016-12-22):
输入试过12V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