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N1017简易正弦波 正弦数组

楼主(2016-07-28):
// This is the maximum value that may be passed to the SVM
// function without overmodulation.  This limit is equivalent
// to 0.866, which is sqrt(3)/2.
//最大值可能会超出SVM的极限,这限定了等价输出为0.866,即sin 60°;
#define VOLTS_LIMIT        28300

// This sinewave lookup table has 171 entries.  (1024 points per
// electrical cycle -- 1024*(60/360) = 171)
// The table covers 60 degrees of the sine function.
//表格包含60°的正弦函数方程         最大值为32767
//int sinetable[] __attribute__((far,section(".const,r")))=
const int sinetable[] =
{0   ,201  ,401  ,602  ,803  ,1003 ,1204 ,1404 ,1605 ,1805 ,2005 ,2206 ,
2406 ,2606 ,2806 ,3006 ,3205 ,3405 ,3605 ,3804 ,4003 ,4202 ,4401 ,4600 ,
4799 ,4997 ,5195 ,5393 ,5591 ,5789 ,5986 ,6183 ,6380 ,6577 ,6773 ,6970 ,
7166 ,7361 ,7557 ,7752 ,7947 ,8141 ,8335 ,8529 ,8723 ,8916 ,9109 ,9302 ,
9494 ,9686 ,9877 ,10068,10259,10449,10639,10829,11018,11207,11395,11583,
11771,11958,12144,12331,12516,12701,12886,13070,13254,13437,13620,13802,
13984,14165,14346,14526,14706,14885,15063,15241,15419,15595,15772,15947,
16122,16297,16470,16643,16816,16988,17159,17330,17500,17669,17838,18006,
18173,18340,18506,18671,18835,18999,19162,19325,19487,19647,19808,19967,
20126,20284,20441,20598,20753,20908,21062,21216,21368,21520,21671,21821,
21970,22119,22266,22413,22559,22704,22848,22992,23134,23276,23417,23557,
23696,23834,23971,24107,24243,24377,24511,24644,24776,24906,25036,25165,
25293,25420,25547,25672,25796,25919,26042,26163,26283,26403,26521,26638,
26755,26870,26984,27098,27210,27321,27431,27541,27649,27756,27862,27967,
28071,28174,28276,28377};

//==================================================
请问正弦数组 360°为什么是1024个数据?  是对应了某一个10位的AD或者DA?

网友A:
注释提示好像是60度,也不止10位,我感觉都到15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提示好像是60度,也不止10位,我感觉都到15位了。

1024*(60/360) = 171   这是60°数组表,有172个值  对应完整的360°电角度周期就是1024个数据   数组表中的值是 Q1.15格式     但是 为什么是171或者1024 不明白

楼主:
理解了  。。结贴

网友B(2016-12-10):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否用AN1017把电机转起来了,我转的时候波形不对,调整不过去,电流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