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关于STM8内部AIN7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6-07-28):
从各种小道消息得知,STM8其实是还有一个通道AIN7,连接到内部的LDO,电压约1.22V。
通过测量此通道结果,然后软件换算后可以作为其它通道的参考电压。

但查遍ST官网的资料都对此只字没提,所以想确认一下哪些型号支持?
最好是能有官的文档给予保证。

参考链接:
http://blog.csdn.net/liuyu60305002/article/details/7071245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呢;

网友:
但查遍ST官网的资料都对此只字没提

没提应该就是没有的吧

楼主:
没写的,即使测试了可以用,也不敢批量使用。

目前官网的资料中,只有 STM8S903F3 里面有这句描述。
4.13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1)
The STM8S903K3/F3 family products contain a 10-bit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 converter (ADC1) with up to 7 external and 1 internal multiplexed input channels and the following main features:
 Input voltage range: 0 to VDD
 Conversion time: 14 clock cycles
 Single and continuous and buffered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s
 Buffer size (n x 10 bits) where n = number of input channels
 Scan mode for single and continuous conversion of a sequence of channels
 Analog watchdog capability with programmable upper and lower thresholds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on channel AIN7
 Analog watchdog interrupt
 External trigger input
 Trigger from TIM1 TRGO
 End of conversion (EOC) interrupt

Internal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Channel AIN7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al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The internal bandgap reference is constant and can be used for example to monitor VDD. It is independent of variations in VDD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