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推荐成本低的64V转5V的方案

楼主(2016-07-28):
求推荐64V转5V的电源,500mA。
应该只有DCDC能做吧,求推荐方案。
成本最好在2元以内,3元也可以。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把这个电路改一下即可:
http://www.yleee.cn/thread-54596-1-1.html

成本可以在1元以内吧,功率三极管可以用PNP 或NPN,耐压大于100V,Icm > 1A

网友B: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参考手机充电头看看,那种设计成本不高。

体积好大,而且我也不需要220V的,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还便宜的电路

网友C:
参考手机充电器,接220输出USB口那种,家家都有的。
估计可以直接用。

另外,这种电源多了去,不妨直接买来用,别开发了。

如果能直接买就不去自己开发,那那么多新产品都不用开发了,全部去买现成的东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电路改一下即可:
http://www.yleee.cn/thread-54596-1-1.html

好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电路改一下即可:
http://www.yleee.cn/thread-54596-1-1.html

材料成本估计都超两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材料成本估计都超两块了

没那么高吧。成本大头就是功率三极管和电感,其他零件不值钱。

三极管大概在两三毛钱,比如TIP41C 不超过0.3元,功率电感也就几毛钱。

网友E:
vip12可以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