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关于UCS的疑问,见鬼了。实在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2016-07-28):
我使用的是MSP430F5529的红色开发板。外部晶振是4MHz。主要是调试串口为115200的波特率。  选择的是SMCLK。
在时钟配置时,SMCLK选择的是XT2.没有分频。 XT1是32768的外部晶振。
如果不把下面代码中关于XT1起振的代码注释掉。这样配置已经用串口测试没有问题。
但是我将XT1起振的代码注释掉。串口就出现问题了,但是串口和XT1又没有关系。而且我也没有用到DCO。
XT2外部晶振应该是独立的才对。一直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请教一下论坛里的朋友。
void Clock_init(void)
{

               //  P5SEL |=BIT4+BIT5;       //XT1晶振引脚
                     P5SEL |=BIT2+BIT3;       //XT2晶振引脚
                     SetVCore(0);   //共有1.4V(0-12MHZ),1.6V(0-16MHZ),1.8V(0-20MHZ)和1.9V(0-25MHZ)四个级别.
                  // LFXT_Start(XT1DRIVE_0);     //XT1低频模式
                     XT2_Start(XT2DRIVE_0);      //外部晶振选择4M
                     SELECT_MCLK_SMCLK(SELM__XT2CLK + SELS__XT2CLK);//先选择XT2,无效后转DCO

}
void AppUart_init_1(void)
{

    P4SEL |= BIT5 + BIT4;                    // P4.4,5 = USCI_A1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0 = 0x00;  //默认即全为0
    UCA1CTL1 = UCSSEL__SMCLK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RESET
    UCA1BR0 = 34;                         // 4MHz/115200=34
    UCA1BR1 = 0x00;                         //
    UCA1MCTL = UCBRS_6 + UCBRF_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

网友A:
使能XT2 了没有?

网友A:
                     SetVCore(0);   //共有1.4V(0-12MHZ),1.6V(0-16MHZ),1.8V(0-20MHZ)和1.9V(0-25MHZ)四个级别.
                  // LFXT_Start(XT1DRIVE_0);     //XT1低频模式
                     XT2_Start(XT2DRIVE_0);      //外部晶振选择4M
                     SELECT_MCLK_SMCLK(SELM__XT2CLK + SELS__XT2CLK);//先选择XT2,无效后转DCO
这几句用的什么库?还是自己编写的函数?貌似不是官方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VCore(0);   //共有1.4V(0-12MHZ),1.6V(0-16MHZ),1.8V(0-20MHZ)和1.9V(0-25MHZ)四 ...

XT2,是使能过的。我把函数贴出来。
void LFXT_Start(uint16_t xtdrive) {
        // If the drive setting is not already set to maximum
        // Set it to max for LFXT startup
        if ((UCSCTL6 & XT1DRIVE_3) != XT1DRIVE_3) {
                UCSCTL6_L |= XT1DRIVE1_L + XT1DRIVE0_L; // Highest drive setting for XT1startup
        }

        while (SFRIFG1 & OFIFG) {   // Check OFIFG fault flag
                UCSCTL7 &= ~(DC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XT2OFFG); // Clear OSC flaut Flags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OFIFG fault flag
        }

        UCSCTL6 = (UCSCTL6 & ~(XT1DRIVE_3)) | (xtdrive); // set requested Drive m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VCore(0);   //共有1.4V(0-12MHZ),1.6V(0-16MHZ),1.8V(0-20MHZ)和1.9V(0-25MHZ)四 ...

我贴出来了LFXT_Start这个函数。有这个函数就没有问题,如果注释掉,LT2都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BCSCTL1 &= ~XT2OFF

xt2的运行需要这一句使能

网友B:
XT2需要打开才能用

网友C:
表示430纯寄存器操作,根本看不懂的。

网友D:
熟悉430的内部资源就能看懂了,挺好用的

网友A:
除了注释掉的这个函数里,你还在哪里使能了?至少你提供的代码里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注释掉的这个函数里,你还在哪里使能了?至少你提供的代码里都没有。
...

void XT2_Start(uint16_t xtdrive) {
        // Check if drive value is the expected one
        if ((UCSCTL6 & XT2DRIVE_3) != xtdrive) {
                UCSCTL6 &= ~XT2DRIVE_3;
                UCSCTL6 |= xtdrive;
        }

        UCSCTL6 &= ~XT2OFF;

        while (SFRIFG1 & OFIFG) {                 // Check OFIFG fault flag
                UCSCTL7 &= ~(DC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XT2OFFG); // Clear OSC flau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OFIFG fault flag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XT2_Start(uint16_t xtdrive) {
        // Check if drive value is the expected one
        if ((UCSCTL6 & XT ...

建议你先运行一下官网提供的例程。
你的程序里好多自己定义的东西,看不明白。比如这个xtdrive,又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E:
这个还是跑一跑开发板的例程。

网友E:
f552x没有用过usb设计过。

网友F:
可能是哪里出现了小错误,不好找,楼主得耐心找

网友G(2019-06-29):
引用 网友A:
SetVCore(0);   //共有1.4V(0-12MHZ),1.6V(0-16MHZ),1.8V(0-20MHZ)和1.9V(0-25MHZ)四 ...

请问官方的库区哪里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贴出来了LFXT_Start这个函数。有这个函数就没有问题,如果注释掉,LT2都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

这个例程官网上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官方的库区哪里找

官方库和例程都在msp430ware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