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神奇的式子

楼主(2016-07-28):
大神们,看看得出这个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啥?如图:

caly ,offy 的类型都是 int 类型

caly得到的值是 31 , 而通过上图的式子之后,得到的offy的值却是 6549,我得到的其他值也是这个样子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跟补码有关系吗?

结果我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得,获得的值通过获取每一位的数值+0X30,这样转换方便查看数值。用的是51单片机

楼主:
实际打出来之后是65531,我少打了一位,应该是补码那块,我验证验证,我粗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打出来之后是65531,我少打了一位,应该是补码那块,我验证验证,我粗心了 ...

难怪看不懂

楼主:
我一脸懵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打出来之后是65531,我少打了一位,应该是补码那块,我验证验证,我粗心了 ...

我就说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打出来之后是65531,我少打了一位,应该是补码那块,我验证验证,我粗心了 ...

难怪我天才般得智商都被难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打出来之后是65531,我少打了一位,应该是补码那块,我验证验证,我粗心了 ...

这么坑,少一位应该是6553么?

网友E:
一个神奇的帖子

网友F:
这个看下实际的输出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我天才般得智商都被难住了!

天才智商的你,早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坑,少一位应该是6553么?

实际打印出来是5位数,0的补码是65535,然后往前算

网友G:
没看见数据类型

网友H:
51的int占用两个字节,负数使用补码表示,最高位用1表示。

网友A:
我被瞎到了。

楼主:
还有更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见数据类型

都是int类型,数组类型位unsigned char类型

网友I:
觉得数据有错,补码的话,-3的补码是16位补码是65533而不是65532.你31/8应该是3,乘以-1是-3,-3的补码是65533而不是65532

网友B:
神奇的帖子

楼主:
群主,这么神奇,你不表示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才智商的你,早上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际打出来之后是65531,我少打了一位,应该是补码那块,我验证验证,我粗心了 ...

楼怎么不单步仿真查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际打出来之后是65531,我少打了一位,应该是补码那块,我验证验证,我粗心了 ...

楼主确实很厉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确实很厉害呢。

学习过程,请包容

网友K:
你的类型定义对了吗

网友K:
这个公式是用在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公式是用在哪来的

用来校准的公式,官方给的公式,然后我一直搞,发现神马官方资料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