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收到767的朋友们,你们在想啥呢?

楼主(2016-07-28):
1.拍张靓照?? 不够
2.刷刷程序?? 也不够
3.思考一下,硬件,为什么能让你这么激动呢?
4,思考一下,软件,为什么官方要让你这么体会这芯片呢?
5.动手作一下...看看能做什么呢?

网友A:
本来想玩玩dma2d和硬解jpeg,结果没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玩玩dma2d和硬解jpeg,结果没屏幕

屏幕成本有点高吧.一般 develop 版本才会有.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内存截图用来虚拟屏幕

网友B:
想搞搞看那个JPEG CODEC,硬件解JPEG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玩玩dma2d和硬解jpeg,结果没屏幕

没屏幕没关系,写个上位机,显示ARGB888图像。
问题是查看了几个例程,只有decode的,没有encode的例程。

网友C:
想做个有显示屏的应用,这块板子适合哪个?F7 dev板子用的什么显示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屏幕成本有点高吧.一般 develop 版本才会有.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内存截图用来虚拟屏幕 ...

7好像还不带MIPI接口,我也是想玩玩DMA2D。看来开发这款屏幕开发板的有的赚了。

网友E:
寄学校去了,我已在家,板板正在从长春赶往浙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寄学校去了,我已在家,板板正在从长春赶往浙江

有假期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做个有显示屏的应用,这块板子适合哪个?F7 dev板子用的什么显示屏?

你要看他留出什么样的液晶屏引脚.然后用杜邦线跳一下

网友F:
淘宝买了一个RGB转VGA模块,准用用淘汰的19寸液晶当屏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