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做的电机台架测试上位机,请同行指导下框图的设计...

楼主(2016-07-28):
LabVIEW做的电机台架测试上位机,请同行指导下框图的设计...
车用驱动电机台架测试的电机测试,与NI的PXI通讯,连接方式是TCP/IP网络。

楼主:
有同行没有?

网友A:
你指的是LABVIEW同行还是电机控制的同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LABVIEW同行还是电机控制的同行啊

LABVIEW同行&电机控制的同行

网友B:
你这个是给领导看的,还是批量生产的 ?领导看的话,还可以,要是生产用的,那就是太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给领导看的,还是批量生产的 ?领导看的话,还可以,要是生产用的,那就是太花了。 ...

说的太对了。生产用的话,关键数据要醒目一些,

网友C:
界面处于入门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