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H60-20B24模块问题

楼主(2016-07-28):
您好LH60-20B24模块在使用中,有一个通电烧保险,有一个无输出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A:
楼主这是在什么情况下烧的?

网友A:
具体说明一下,是不是模块坏掉了。

网友B:
您好!请详细描述下问题。

网友C:
描述的太简单,不知道原因。

网友C:
看看你的电路怎么弄得

网友D:
楼主,问题要写清楚些,最好把图也带上,大家才好帮忙分析。

网友E:
能够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F:
是不是浪涌导致的?

网友F:
建议弄个保护电路和浪涌抑制电路试试。

网友:
你的芯片坏掉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说说坏掉的过程才能判断

楼主:
输入电压大小:
AC  220V
输入端详细的滤波及防护电路:
负载电流大小:
0.46A

输出外接电容类型及大小:
1 空载状态下,上电后,AC 220V电源保险丝烧(保险丝:250V  2.5A)。
2、空载状态下,上电后,无输出。

网友G:
那楼主是怎么烧的呢。

网友G:
焊接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H:
您好!
1、先确认是不是电源损坏——单独对产品进行测试
2、如果产品测试OK,确认是否系统板其他问题
3、如果产品测试NG,可以联系我司销售,将产品退回我司分析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I:
是不是开启的电压过大造成的?

网友I:
可以试试浪涌保护电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大小:
AC  220V
输入端详细的滤波及防护电路:

芯片发热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大小:
AC  220V
输入端详细的滤波及防护电路:

一上电的时候,芯片就损坏了吗?

网友K:
电压瞬间过大,烧坏了。

网友K:
如果是你通电时间过长,考虑一下散热。

网友A:
你的瞬间电压过高烧坏了吧

网友A:
弄个浪涌抑制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