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滤波函数 会不会影响其他程序的运行呢?

楼主(2016-07-28):
unsigned int filter_2(unsigned int data)
{
#define filter_len 1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例如程序中,如果存在这样的一段滤波函数,其中有一个for循环。
是不是势必会影响到程序的运行?

网友A:
不会的,正常的滤波程序,除非你放在中断中

网友B:
不会,你这滤波程序执行速度会很快的,才用10个循环而已。

网友C:
具体是否影响,你需要实际测试这段代码的执行需要多长的时间。

楼主:
我是感觉 这里面 有一段是 for循环 或许会影响到其他的程序 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