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加负载后电压降低的疑问

楼主(2016-07-28):
我的电路中的电压是通过电源模块转化而来的,不加负载时测得负载端口的电压是3.3V,加负载后电压降为了2.97V,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需要选用更大功率的电源模块
或者
电源模块到负载之间的连接线比较长又细的话,也会产生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选用更大功率的电源模块
或者
电源模块到负载之间的连接线比较长又细的话,也会产生压降

可能就是你说的电源模块到负载之间的连线过细且长,产生了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