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上电通讯失败问题

楼主(2016-07-28):
一、485连接1个主机(摄像机),3、4个从机,在加一个别人做的设备:无上下拉、匹配电阻,波特率是9600,距离很短,也就1米吧,不是双绞屏蔽线,一般的线材。供电都是12V,共地,装在室内。
在不同的地点,发现断电一段时间后,主从机同时上电,等主机启动后,有时485是不通的,总线上主从机没有数据发出,用上位机发送也是不通的,然后重启下又可以了。这种现象没有什么规律,复现又不好复现。自己测试,也测试不出来。
主机上下拉都是2.21K,匹配电阻121欧姆,从机上下拉都是2.21K,都没有匹配电阻。
怀疑是不是干扰导致,请教下要怎么排除问题呢?O(∩_∩)O谢谢

二、
另外,一个主机,一个从机的情况下,无数据收发时,量了下AB的电压差只有162mV。485空闲的电压差小于200mV,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一、把总线上的匹配电阻(R32)120R全部改成1K。上下拉电阻都改成10K。
二、485空闲的电压差小于200mV,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总线上的匹配电阻(R32)120R全部改成1K。上下拉电阻都改成10K。
二、485空闲的电压差小于200mV,这 ...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120Ω只有主机上有一个,其余从机没有,这个不是双绞线的匹配电阻吗?虽然我没用。偏置电阻的作用不是保证485空闲时Va-Vb>=200mV吗?

网友B:
差分的最低值是0.V,也就是说485的差分电压在》0.2V或《-0.2V,其他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将R30、R31的阻值改成20欧,偏置电阻根本200mV门限计算,单点偏置即可。短距时终端电阻可以只加一个,R30和R30则可以不要。另外注意各节点的电源,如果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各节点最好共地。

网友D:
1) R30、R31采用10~20欧姆电阻。2)通过DC-DC 将系统电源和 RS-485 收发器的电源隔离;通过隔离器件将信号隔离,彻底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120Ω只有主机上有一个,其余从机没有,这个不是双绞线的匹配电阻吗?虽然我没用。偏置 ...

上下拉电阻是保证Va>Vb的,但你选的值小了,
如果你5台连接,这些电阻都是并联的,相当于上下拉440欧,芯片输出又有2个100欧,你算算主机发送时电平电平翻转能不能将总线翻转了;
估计你并联10台8台,根本无法通信了;
如果要并联几十台,要大于10K/20K以上,R30/31减小到1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拉电阻是保证Va>Vb的,但你选的值小了,
如果你5台连接,这些电阻都是并联的,相当于上下拉440欧,芯 ...

谢谢,最多连过7、8个设备,再多也没测过,有时间测下

楼主:
用示波器量了下波形,量的是AB的电压差,上次看没看懂,这次弄明白了,起始位0+8位数据位+停止位1。

楼主(2016-08-30):
暂时还没解决,不好复现,如果解决了在这里再回复下。谢谢版主和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