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5117

楼主(2016-07-28):
用LM5117作为稳压器核心器件,实现从16V降到了5V,但接入负载之后就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负载太重,保护了?
一般是电路搭建错误。

网友B:
这个器件是可以用webench和tini-ti仿真的,你仿真试试,肯定是电路搭错了。

网友C:
没有负载测量是多少?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负载要求过大了。

网友:
此芯片巨坑,没电流问题太大,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