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写Flash失败

楼主(2016-07-28):
用的片子是STM32F103TBU6,写Flash之后查看内存数据并没有成功写进去,仍然是0xFF。
使用的Cube生成的配置,HAL库函数。
写Flash代码如下:
        //解锁
        HAL_FLASH_Unlock();
        //清标志位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ERR );
        //擦除
        FLASH_PageErase(0x08005000);
        //写Flash
        uint64_t Buffer = 0x12345678;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0x08005000,Buffer);
        //锁
        HAL_FLASH_Lock();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教!

网友A:
再定义一个变量,把内存地址数据读出来,显示到变量上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B:
官方应该给例子的吧,操作流程的话就是这样,应该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定义一个变量,把内存地址数据读出来,显示到变量上看看,是否一样

读过了,读出来的仍然是0xFFFFFFFF,所以觉得问题比较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应该给例子的吧,操作流程的话就是这样,应该没错的。

就是对照官方的例子写的,觉得流程也没什么问题,所以觉得问题比较诡异。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细节没有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定义一个变量,把内存地址数据读出来,显示到变量上看看,是否一样

单步调试了一下,寄存器Flash->CR的PG(编程位)置一操作不成功,SET_BIT(FLASH->CR, FLASH_CR_PG);这句语句运行之后PG标志位仍然为0,所以数据写不进Flash,不知道什么原因。Flash的WRPR(写保护)寄存器的值是0xFFFF,也就是没有打开写保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应该给例子的吧,操作流程的话就是这样,应该没错的。

单步调试了一下,寄存器Flash->CR的PG(编程位)置一操作不成功,SET_BIT(FLASH->CR, FLASH_CR_PG);这句语句运行之后PG标志位仍然为0,所以数据写不进Flash,不知道什么原因。Flash的WRPR(写保护)寄存器的值是0xFFFF,也就是没有打开写保护啊。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擦除FLASH之后,PER标志位没有被清零,在HAL库函数里面加一条擦除该标志位就可以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