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有针对数字音频功放技术支持吗?TDA7419.

楼主(2016-07-28):
ST有针对数字音频功放技术支持吗?TDA7419.

楼主:
u8 II_read_byte(u8 slave_addr,u8 sub_addr,u8 *ptr)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slave_addr|1);
        //if(IIC_Wait_Ack()) return (0);
        IIC_Send_Byte(0x01);
        if(IIC_Wait_Ack())  return (0);
        *ptr=IIC_Read_Byte(1);
        IIC_Stop();
        return (1);
}

/*******************************************************************************
*        @RoutineName::

*******************************************************************************/
u8 II_write_byte(u8 slave_addr,u8 sub_addr,u8 val)
{
        u8 btt;
        IIC_Start();
        IIC_Send_Byte(slave_addr);
        btt=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sub_addr);
        btt&=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val);
        btt&=IIC_Wait_Ack();
        IIC_Stop();
        return btt;
}

网友A:
只要有产品肯定有技术支持;

只是不知道这方面谁负责;

网友B:
I2C的接口,应该比较容易调试出来吧。

楼主(2017-06-19):
一种低成本组合导航 400hz rev2.1
TDA7419资料整理:

低成本组合导航 400hz rev2.1.pdf

TDA7415 Audiofirmware.rar

TDA7419 Audiofirmware sec.rar

TDA7419 Audiofirmware.rar

TDA7419 DATASHEET CHINES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