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晒幸福

楼主(2016-07-28):
背面这4个条线帽,这是支腿,这个不错,还有总觉得这背面一堆双排插针好怪呀,总有想剪掉的冲动,为啥不能把针放到正面了,看到次芯片的462 DMIPS,double precision,图形加速器,好屌呀,这是要上天,不过我看到板子的外部晶振没上,难道f7的内部晶振精度做的如此之高了么,数据手册上说:factory calibrated by ST for 1% accuracy at TA= 25 °C,所以拿到这个板子的兄弟USB就别秀了。我的贴片无源晶振已经上路,等到了再上测试。

这个是stlink驱动,肯定有人用的到,别按照官网提供的连接点,下的是错的

网友A:
满满的高大上,话说怎么没有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满的高大上,话说怎么没有接线

已经上过电了,没有拍上电图,等晶振到了给你们看点不同的,估计你们看灯已经看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上过电了,没有拍上电图,等晶振到了给你们看点不同的,估计你们看灯已经看腻了 ...

期待中,难道是RTC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中,难道是RTC时钟

兄弟笑话我了啊,RTC现在就能演示,人家32k晶振可是在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笑话我了啊,RTC现在就能演示,人家32k晶振可是在岗

那老兄你要干嘛?不会要把X3焊上吗?没有必要把。MCO都挺准的做8M没问题呀。
难道是给别的板子焊接晶振?
兄台,你这样吊人胃口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老兄你要干嘛?不会要把X3焊上吗?没有必要把。MCO都挺准的做8M没问题呀。
难道是给别的板子焊接晶振? ...

usb通信,我觉的时钟不准,会造成USB通信的故障,如果不影响还希望你来讲讲,我还没试,不过话说回来了,1%的时钟精度高么

网友B:
没有申请到的漂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通信,我觉的时钟不准,会造成USB通信的故障,如果不影响还希望你来讲讲,我还没试,不过话说回来了, ...

我们最近用的村田的晶振精度一般是千分之五或者千分之一的。
按照我的理解,可能不准确,MCO如果直接使用外部晶振可能精度和外部晶振不想上下,当然会精度也许会因为线路串扰会有一点下降,但不至于降得很低。所以,做USB应该没问题。其实很容易实验。

注:MCO你应该知道,是从ST—Link引来的那个。用它作为F767的外部晶振。你可以把MCO看做F767的有源晶振,但精度没有有源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近用的村田的晶振精度一般是千分之五或者千分之一的。
按照我的理解,可能不准确,MCO如果直接使用 ...

我刚看了,确实把几个锡桥焊好就能将时钟提供给主芯片,原来确实不知道这个知识点,没研究过,唉学艺不精,受教了

网友C:
不用焊晶振,默认连接stlink 8MHZ的MCO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申请到的漂过

+1